[另类] 3个12V控制的继电器能用到380V上面么?

楼主(2022-12-16):
准备想搞一个用12V电控制一个380V的电机1.5千瓦。用3个12V控制的继电器,AC250V10A的每个控制一条火线,这样能行吗???1.5千瓦的380V电机每相电流大约在3安。不想用接触器,因为想体积小一点。或者用3个MOS管。请大佬指点

网友A:
可以

反正烧了我不负责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反正烧了我不负责赔

哈哈!!!继电器出线后还有缺相保护器,所以如果继电器能行电机不会烧。

网友B:
不能,触点间隙不够。。。通断时候的拉弧 几次就会 把触点烧在一起。。。
你要找 触点间隙 能抗 380V 的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不用考虑线圈电压 考虑分断电负载类型压就行,感性负载 触头寿命很低 容易黏连或者接触不良。还是交流接触器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继电器出线后还有缺相保护器,所以如果继电器能行电机不会烧。 ...

感应电机启动需要5倍的电流……………………而且断开时还有很大的电感

你觉得继电器能撑住这些玩意就用吧,反正别人都用接触器

网友:
老老实实用交流接触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触点间隙不够。。。通断时候的拉弧 几次就会 把触点烧在一起。。。
你要找 触点间隙 能抗 380V 的继 ...

这个继电器等于控制220v的火线,如果换算成单相电机这个继电器控制等于负荷700W左右而已。

网友:
不能用,这种情况最好是通过 中间继电器-接触器 控制,否则不安全的。

网友:
确实没太看懂,接触器不是最便宜的选择吗?搞那么复杂干什么呢?

网友:
可以星接,也是220V,至于寿命就不知道了

网友:
普通12V的继电器肯定不行,触点容量不够,一般都用交流接触器的。

网友:
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

网友:
我是跟大家学的,感觉功率还是大了,不然可以尝试的

网友:
老老实实的加交流接触器吧

网友:
最好别这么做,接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直流继电器需要多接一个电源

网友:
触点电流3A其实不大,你要是能整个过零关断,触点也不会拉弧,就安全多了,应该能用。

不过还是使用接触器安全,毕竟继电器也不是干这个的……

网友:
不行,3个继电器闭合和断开的时间不同步的,电弧会很大,继电器经不起折腾,可以用3相固态继电器

网友:
触点容量是一回事,三个继电器动作时间难以保证一致。不建议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