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鸿雁WIFI USB智能插排IHC8334B

楼主(2022-12-16):
淘来的鸿雁WIFI USB智能插排,型号IHC8334B,3个插孔+2个USB口,USB输出5V 3.1A,单口: 5V 2.4A,故障是上电开关不停重启外观,不好的地方就是只有一个总开关,要分控的话必须要在APP里

拆开的模样,三块电路板,右边是控制板,中间是USB板,左边是插口的单独控制板,
插口之间通过铜线连接,没有采用铜片直连,看做工大多焊接点漏铜,做工不咋地

三个继电器控制三个插口

常见的12V继电器

这个角度就能看到铜线焊接点的漏铜程度了

控制板上主要芯片,整流桥

MP157 原边控制的电压IC,好多小电器中用到这个芯片

XL1509  DC-DC电源芯片,降压给WIFI模块供电

WIFI模块

反面是一颗V9881,用来计量电量的,才发现居然带了电量计量功能,怪不得型号后面括号(计量)

导致的故障点就是计量芯片边上的这颗蓝色电容了35V 100uf,鼓包了,更换后一切正常

测了下USB口,电压5.05V,不带线补,协议也就是最基础的,毕竟也是好久的产品了

之前修好的一个鸿雁的4位智能插排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1075-1-1.html
熟练的打开鸿雁智+,开始添加设备,找了半天也没有对应的设备,添加也总是添加不了,以为是WIFI模块坏了,
再度娘才晓得这个老老老款的家伙只能用鸿雁智控APP,然而网上找不到这个APP,最后通过添加鸿雁公众号,找人工客服,扔给我一个安装包,
以为就此可以了,然而还是一直显示配置中,

最后得到  配置失败,请检查设备灯状态。
慢闪:设备无法配置到路由,请检查密码后复位设备并配置;

又尝试了改路由无线协议,换路由,还是没辙,后来尝试在苹果应用商店看看是否有APP,还真有,
尝试用果机连接,还真就连上了,果机连上了,再进安卓的APP,居然也就看到设备了
在此吐槽下这个真是智障的产品和厂商

简单的操作界面,4个分控开关,带电压、电流、功率等参数显示,还有定时控制,总之还是不错的,现在两个设备用两个APP,真是智能

网友:
  觉得还可以 ……

网友A:
安卓APP不能用的话,八成是安卓版本太高了,用个旧的安卓4手机,估计就能连了,软件N年没更新,竟然没倒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APP不能用的话,八成是安卓版本太高了,用个旧的安卓4手机,估计就能连了,软件N年没更新,竟然没倒闭? ...

切换了鸿雁智+新的APP,然而不支持老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APP不能用的话,八成是安卓版本太高了,用个旧的安卓4手机,估计就能连了,软件N年没更新,竟然没倒闭? ...

用苹果连上后,安卓正常使用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错,功能全面

网友B:
同款USB无输出,怎么修

网友C:
感觉这货不太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USB无输出,怎么修

USB应该好修吧

网友:
带usb的,就容易坏

网友D:
鸿雁给好多电商做过计量插座,京东、国美之类,硬件一样,固件不同。
垃圾电商,人为制造障碍,强迫你装他的APP才能操作后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货不太实用

一个字“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鸿雁给好多电商做过计量插座,京东、国美之类,硬件一样,固件不同。
垃圾电商,人为制造障碍,强迫你装他 ...

都这尿性,推自己的APP顺带卖广告啊。

网友:
可以试试用磁钢,说不定能独立控制继电器。

网友:
智障的产品和厂商

网友E:
做工和用料都不错,但感觉插座没必须那么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和用料都不错,但感觉插座没必须那么智能。

有的时候也感觉挺方便的,比如这天窝在被窝里控制

网友:
这智能有点折腾人

网友:
可以通过蓝牙实现远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