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VIVO C口有线耳机

楼主(2022-12-16):
昨晚骑行又发现“宝贝”了,什么“宝贝”呢,电子垃圾一套,嘿嘿,到底是啥呢走着走着发现地上有一堆电子垃圾,有个C口插头,对C口感兴趣,就停下来查看,原来是手机上用的有线耳机,VIVO手机上用的,不知道是哪个型号上用的,反正我手机不能用,我的是3.5圆口的。反正是垃圾,拆吧,看看能有多少可用的。

VIVO手机C口有线耳机一套

就是这个C口引起我的注意

VIVO手机用的,不知道哪个型号的

控制器,方便接听电话

都压坏了,不知道是遗失在马路上被压坏,还是压坏之后扔马路上了

压的不轻

另一边

先拆这边

看着这个小喇叭还行

背面

另一边,看着是胶粘的,还有胶丝

下边粘在一起不好分开

这边压的严重些,小喇叭有些变形了

拆控制器,不好拆,硬捌开

开了

21年7月30,时间不长

电路板取出了

看这做工,国产的也差不到哪去是不是

板子背面,这线还是比较粗的呀

正面,一个MAC一个控制开关,其他元件应该是MAC的偏置吧

这控制器好像不是胶粘的,不知道是不是超声焊的,反正合不上了。

当料板吧,重要是想用那个C口头子,不知道当个充电器插头行不行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c口拆开看看有没有dac?应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口拆开看看有没有dac?应该没有。

先评论后加分呀,不好意思呀,我这网速慢才看到。感谢!

网友B:
C口插头内有芯片,插电脑也能识别

网友:
C口的耳机有一部分是声卡的

网友:
C口的耳机,这是跟着苹果学的吧,苹果从8开始弄得雷电口的耳机

网友:
哎呦喂……今天刚好整到一个

没有标示,插电脑C口试试,原来是华为的

网友:
这种C口的一般没有USB声卡小板

网友:
只有拆开看看

网友:
io和dac在插头处

网友:
看样子感觉是先遗失在马路上后被压坏的。

网友:
如果C口里面有DAC,就不能改充电线了吧

网友:
充电用这线有点细

找两个好耳塞,改成耳机简单

网友:
可惜现在C口耳机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口插头内有芯片,插电脑也能识别

手机上用得着芯片吗?

网友:
我都不知道C口耳机到底有没有芯片,我捡到过一个C口耳机送朋友用了,还有3个雷电口的,其中一个能用,另两个山寨的,后面还捡了根雷电转3.5的耳机线也能用。VIVO 华为等国产手机的原装耳机也捡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评论后加分呀,不好意思呀,我这网速慢才看到。感谢!

习惯性了,用的论坛助手app,评论了自动跳回去,不用滑动半天

网友:
这个耳机,不知道是有芯片的还是走模拟信号的,连接到C口的手机或者电脑就知道了

网友:
拆了后真成了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