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鼠标滚轮里的编码器是要抹WD40的,换的话只需要注意高10 11 12等高度

楼主(2022-12-16):
一个用了超过7年的HP低端鼠标,光微动开关都换了两次了。主要是小,适合我的手。有棱角,手好把握。。

但是很久了,感觉滚轮很不稳定,时常转好几下不动,或者动很小。。。

其实,鼠标滚轮里的编码器是要抹WD40的。抹了后。马上开心。。。

但是换的话,一定要注意高度。。。

网友:
喷WD40,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

楼主:
当你滚动鼠标滚轮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来看看编码器工作原理吧(申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8159-1-1.html

这个原理很怪怪的,但铜片一直靠摩擦,。,,来读数。

高度9,10,11MM的最多。是轴的中心到焊接板子的高度。我的鼠标是11MM的。

网友:
鼠标的图纸资料上来了,好。

网友:
换光栅滚轮,滚轮塑料磨没了光栅还没坏

网友A:
光栅才是正道。

机械才是正道。

固态才是正道。

IPS才是正道。

楼主:
一个用了超过7年的HP低端鼠标,光微动开关都换了两次了。主要是小,适合我的手。有棱角,手好把握。。

但是很久了,感觉滚轮很不稳定,时常转好几下不动,或者动很小。。。

其实,鼠标滚轮里的编码器是要抹WD40的。抹了后。马上开心。。。。7年后,还能用,还能转

但是换的话,一定要注意高度。。。

网友:
换光栈的吧,只不过现在便宜的都找不到光栈的了...

网友:
我只用光栅滚轮的鼠标。。。

网友:
自从被坑过,非光栅不用

网友:
基本上没有换过,有毛病了直接全换新

网友:
目前在用的是微星版M115 USB  0.7米有线 短线小鼠标 光栅滚轮-稳定可靠。便宜好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滚轮里的编码器,有高低区分。

旧的抹WD40是非常有效果的。知道的人不多。

楼主:
按照普通编码器500万格的寿命。

普通的鼠标,办公用的话,也就是1-2年。

一年办公200天,每天1000圈的使用。

网友:
以前几十元双飞燕质量好,后来滚轮编码器和微动容易出问题,都加万能润滑剂解决,不如几十元杂牌鼠标耐用。

网友:
之前滚轮编码器坏了立创买元件带了个alps的,怪不得换上手感很重。。。

网友:
零九年的时候。无意中买过一个杂牌的鼠标,在一次换微动的时候,发现滚轮检测用的竟然是霍尔,当时以为是省料呢。。一直用到一七年,中间换微动多个,唯独滚轮没任何问题,然后在某天不能用了。发现磁盘的横轴磨没了。这些年用过很多鼠标,唯独这个杂牌的用霍尔的滚轮是最舒服的。。其次是光栅的,编码器的真的很无语,也尝试过上机油润滑油,甚至拆开清洗。但是几乎没超过一年不修理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栅才是正道。

机械才是正道。

不能同意更多。
上一个光栅M220,微动度不行了,滚动依然准确

网友:
编码器确实不如光栅耐用,但罗技也大量使用编码器了。楼主的资料

网友:
用光栅滚轮的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