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哪位大神能给说说卡罗拉双擎的奇葩设计

楼主(2022-12-16):
卡罗拉双擎

前段时间封了两个月没开,发现电瓶没电了,然后搭电启动,放在那十几分钟发动机自动停了,然后熄火重启,看能打着就回了

第二天开车,发现电量低了,估计本身旧电池加上前一天没充满于是电压不够了,于是打算关电锁车,发现一直双闪加电池报警,无法断电,且无法遥控锁车,后面电量低了,更是反复开机重启,只好用钥匙直接锁车,仍然继续报警

过了两个小时,又下楼,发现不报警了,但是隐隐能听到机盖下类似电门的声音,推测车辆一直在尝试启动,知道电量完全耗尽

第三天,万用表测了,电池3V多,彻底放空了

很不理解为什么为什么电量不足以后还会一直尝试启动,且各种方法(包括用钥匙锁车)都不能停止,非要把电池过放

希望有知道的大神给解惑一下

网友A:
冬天掉河里,会不断试图爬上来,直到冻到没知觉。

网友:
先取下电瓶,拿回家充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冬天掉河里,会不断试图爬上来,直到冻到没知觉。

这解释毫无破绽

网友:
铅酸电瓶电量不足了

网友:
当时你应该直接打开引擎盖把电瓶线给它断了,看看它还折腾自己不

网友:
汽车人尝试给自己做心肺复苏了

网友:
锁车还自己乱动,这就有点太智能了

网友:
太智能也不是太好,因为有时它并不智能。。。

网友B:
前几天我刚看到这类似故障,越没电越耗电,是没电的时候有设备在复位重启,反复重启,将电彻底耗光,本意是设备死机的时候重启,没想到低电量死机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我刚看到这类似故障,越没电越耗电,是没电的时候有设备在复位重启,反复重启,将电彻底耗光,本意是 ...

好像在网上看到有这种说法的

网友C:
卡罗拉双擎E+路过
话说双擎系列的铅酸蓄电池都是动力电池给充电的吧?

楼主这款12V电瓶是在引擎盖还是后备箱呀?发动机点火供电是电瓶还是动力电池?

之前我两次过放是行车记录仪的延时缩影给整完的

网友:
车都报警不能锁车了,要你去排除故障了,你硬要锁车,然后说车奇葩?

不报警,是不是又可以说车sb这么简单的报警都没,

网友:
发动机充电的   电瓶没电 就会一直启动充电。发动机充电的   电瓶没电 就会一直启动充电。发动机充电的   电瓶没电 就会一直启动充电。

网友:
双闪都是直连电池的。。。
任何车双闪不关都有可能没电。。。

所以还是把双闪关了吧。。。其他问题可以去4s问。现在车都有低电量模式,这个可坑有bug

网友:
这玩意是肯定设计有坑,不过,双频搞法很稀奇

网友:
你说的声音是刹车助力的电机声音,每次开驾驶位的车门最先响的就是他,不知道为何没启动就要助力工作,我觉得这样很伤电池,如果不是这个电机双擎的12v电池可以很耐用,因为12V就是启动高压动力系统而已,发动机用的是大电池启动的

网友:
电池亏电要及时补电,或者发现电瓶存电有问题要及时换新。

网友:
应该先把电瓶线断开再锁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罗拉双擎E+路过
话说双擎系列的铅酸蓄电池都是动力电池给充电的吧?

2016款的,铅酸还在后面,和动力电池挨着,后来E+改到前面了

车机系统启动都是铅酸带的,点火可能也是,因为有一次电量低系统起来了结果一点火就重启了,当时动力电池显示电量是挺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