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四片 PF29F32B08MCMF2 贴 SM3267AE 和 IS916EN 记录

楼主(2022-12-16):
手中一个 JMF608 坏盘
之前的版型相同
说是误接电源线,貌似坏主控了

插电脑 LED 不亮,电流正常
不论短接 ROM 还是不短接,都不认盘

测量电路,确实有问题

测量多处 DCDC 都没输出,最右边的 DCDC 貌似缺角或者烧过
上方的三角管,有两脚之间直接导通了。。。
这架势,如果是导入高压,后面的芯片估计都不保了吧

看样子 修复电路很麻烦  靠我的水平恢复原盘,读取原写入量暂时是没希望了

颗粒呢,是否完好

拆下看看吧
上 SM3280 测试架认 ID 正常

下面试试 分别双贴 IS916EN 和 SM3267AE 的结果

贴 IS916EN
双贴2CE 跳 R5

超超频

量产成功

速度如下

下面 SM3267AE 上场
双贴2CE 跳 R7
认CE正常

在 DBF 里把 默认的 1F 超频成了 25

配置

成功

速度如下

这一回合 SM3267 胜!
感谢观看

网友A:
速度看起来不咋样啊,啥情况?

网友:
3267AE挺给力啊哈哈,916毕竟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看起来不咋样啊,啥情况?

都是单通道主控

网友:
速度看起来不咋样啊

网友:
这个颗粒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B:
颗粒跑圈热不热,小超下还是可以的太高用着不放心
黄鱼超狠的、读写好看的居然好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跑圈热不热,小超下还是可以的太高用着不放心
黄鱼超狠的、读写好看的居然好卖 ...

我摸了主控,挺热的。在寒冷的天气中烫手那种,所以上硅脂和铝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