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俺的G480笔记本拆开看了有个东西烧了啊......大师们知道是啥元件吗???

楼主(2022-12-16):
俺的联想笔记本拆开看了有个东西烧了啊......大师们知道是啥元件吗???

笔记本型号:
lenovo G480

上一次用的好好的亲.......

今天开机开不了啊亲.......

以为是个电源问题亲.......

换一个好电源试试亲.......

电脑还是启动不了亲.......

突然闻到股烧焦味亲.......

拆开看一下真烧了亲.......

大师们知道是什么亲.......

俺的笔记本拆开看了有个东西烧了啊......大师们知道是啥元件吗???

网友A:
目测是个mos管。。。AON6414A

网友B:
一个元件烧掉一定有它的原因,只换这个元件解决不了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个mos管。。。AON6414A

问下,这个烧掉的元件是什么元件?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元件烧掉一定有它的原因,只换这个元件解决不了根的问题。

大师说的有道理.....

这个烧掉的元件是什么元件?干啥用的?

先判断一下为什么会这个烧了.....

因为上一次都用的好好地啊亲.....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下,这个烧掉的元件是什么元件?干啥用的?

给CPU供电的,大概率一窝端了..........

网友D:
找一下图纸对照查一下是哪里的供电MOS,这个烧了可能会导致烧坏其他东西

网友E:
同意一楼,那个就是MOSfet

网友:
估计我是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CPU供电的,大概率一窝端了..........

大师......

你不要吓唬俺.....

那CPU会不会烧了???

网友:
是个mos管,这个烧了可能会导致烧坏其他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下图纸对照查一下是哪里的供电MOS,这个烧了可能会导致烧坏其他东西

嗯.先谢谢大师指点.....

就是不清楚啊.....

大面积烧了还不如换一块主板算了......

CPU会不会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先谢谢大师指点.....

就是不清楚啊.....

这里有个跟你类似的故障,除了芯片坏了还连带烧了内存,显存: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32894-1-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一楼,那个就是MOSfet

问下大师:

这个烧掉的元件是什么元件?

干啥用的?

会不会烧CPU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个跟你类似的故障,除了芯片坏了还连带烧了内存,显存: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32894- ...

大师......

内存条上到其他笔记本上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只能确定内存无问题......

其他的先不管.......

先把主要部件搞好......

开的了机在搞其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

内存条上到其他笔记本上可以正常使用......

你想自己修?没基础的话恐怕不好修哦,不是只换一个MOS那么简单的,其他地方也需要排查

网友:
这种烧mos管的,大多是后级有哪里短路了,,只换这个mos管,还是会烧的,要解决后级的问题才行。

网友:
烧的是mos管,先拆的,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现在元件都不认识能想着修机了?

看样子我2018年退出维修界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