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修复预埋螺母

楼主(2022-12-16):
清理好安装位置,然后用少量胶水固定预埋铜螺母,最好用螺丝粘上润滑脂先上在螺母上,防止胶和杂物进入螺母,然后用胶带围个造型,灌入塑料或胶木粉末,然后滴入502,干后修整外观,很结实

网友A:
我之前的破本有次摔了导致一个孔脱落,用AB胶粘了强度不行,后面又开了,不过没什么大影响就算了...

网友:
可以可以  值得借鉴

网友:
古老的万用表!

网友:
502强度估计也不行,很脆

网友:
这种修复的手法还不错,与原装的差别不大。

网友:
这种修复的手法还不错

网友B:
好手艺,但502会不会太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但502会不会太脆?

单独用502是不结实,但是加上胶木粉末就特别结实,就像混凝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破本有次摔了导致一个孔脱落,用AB胶粘了强度不行,后面又开了,不过没什么大影响就算了... ...

AB胶是不行,以前也用过,强度不够,不如502加粉末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胶是不行,以前也用过,强度不够,不如502加粉末

以前不知道,以后再碰到了可以试试5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不知道,以后再碰到了可以试试502

502也需要质量好的,我用的是3M的,这个要注意,不然效果可能也不好。

网友:
强度够吗?

铸工胶怎么样?

楼主:
没用过铸工胶,不知道强度怎么样。

网友:
收藏一下  大佬的杰作

网友C:
老万用表?过去有不少这样的螺母

网友:
手艺不错!不注意还看不出是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万用表?过去有不少这样的螺母

是的,过去的仪表大多是预埋铜螺母,很耐用,现在为了成本,只有少数高端仪表用的是预埋铜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