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CoolerMaster酷冷至尊GX1250电源是啥子拓扑结构❓❓

楼主(2022-12-16):
酷冷至尊(CoolerMaster)额定1250W GX1250金牌全模组电源 ATX3.0/原生PCIe5.0/全日系电容/智能温控风扇

京 东 价
¥ 1449

这个价,贵了。淘矿龙或者咸鱼大船货一千二百瓦大约不到两百块。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厂家又不是做慈善的,新产品为什么要便宜卖? 再说了原生支持 PCIe5.0 的电源现在本来就贵,至于为什么您自己查去吧。

网友A:
第一次看见电脑电源用这么多的固态电容。

网友B:
有必要这么大功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见电脑电源用这么多的固态电容。

[电脑] 台达80plus白金牌DPS-750AB能从电路板看出拓扑结构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1061-1-1.html
  这个台达750瓦特电源用的固态电容也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见电脑电源用这么多的固态电容。

这¥三百块的台达80plus白金牌DPS-750AB额定750瓦特电源用的固态电容也挺多。拓扑结构12V LLC相移全桥,5V 3.3V DC-DC。
因为LLC拓扑的电源,要保障输出的【纹波】达标,必须得堆料。LLC拓扑的电源堆料足才能保证【纹波】达标。所以,低端的LLC拓扑的电源不能买,【纹波】普遍偏高。

楼主:
带票行货¥一千四百五十块,的确贵了。
  如果此型号工包货能到¥四百块左右还差不多。

楼主:
呵呵,[拆机乐园]嘛。
  PC电源主要看两点:一、拓扑结构;二、做工与堆料。

  当然,大多数家用PC也用不着这么大的功率。除非是工作站主机,比如: 淘一版散片大船货AMD EPYC三十二核六十四线程的U来玩再两块大功率显卡就用得着这么大的PC电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这么大功率么?

大多数家用PC也用不着这么大的功率。除非是工作站主机,比如: 淘一版散片大船货AMD EPYC三十二核六十四线程的U来玩再两块大功率显卡就用得着这么大的PC电源啦。
  64核128线程四显卡EPYC主机,功率更加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这么大功率么?

  像这种主机,就用得着这么大功率的电源了。
如果像AMD锐龙5600G六核十二线程那种集成主机的话,150瓦电源都足够了。

网友C:
不发烧,500w以内够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发烧,500w以内够我用了

普通办公迷你小主机,100瓦的电源都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