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铁甲战将480G开卡失败变红求助

楼主(2022-12-16):
识别如下,开卡提示如下,device physical capacity is not match param.ini setting,是否设置出错,求助。感谢。

网友:
总容量选512G

网友:
总容量选自动 自定义容量手动480G
SATA速度选GEN3

网友:
楼上的建议值得借鉴

网友:
还要不要设定一个固定温度?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提示,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提示,谢谢

楼主:
专门找了1153E的转接板,又提示这个了... 哎,是不是坏块多了哟

楼主:
提示和设置如下,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和设置如下,请教

自定义容量填错位置了第一个才是容量

网友:
楼主,你刷好了吗,刷好了拽导下,我也是提示这个

楼主:
没有解决,最近也忙,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
现在的提示和报错。求大神指点。
SATA 速度选的 GEN3, 接口选的是 土狗2.0, 时钟选的是200M。该没错吧。
问题会出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