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块全自动数显万用表CZD988

楼主(2022-12-16):
去朋友家玩,见到一块万用表,很奇怪(朋友家的人都不会用,怎么会有万用表?),朋友说前段时间来个电工修东西,把表落下了,打电话让他来取,人家不要了,看来也不是什么好表,但体积比较小,又是全自动的,还不要钱,拿着吧,今拆开一睹尊容。

CZD988万用表,网上没有参数介绍,只有一个使用视频。

通过马家宝搜到一款UA20,外观、功能差不多。

宣传资料。

功能介绍。

技术参数。

实际大小,与18650电池比较。

扒了皮。

背面,支架和电池仓。

打开支架。

打开电池仓盖。2节7号干电池。

拆掉四只螺丝。打开后盖。

继续拆出板子。上面是火线感应头、LED手电。下面三个插口分别是电流、地、电压电阻测量表笔插口。

上盖对应的三个按键开关。

按一下电源键,开机,测量界面。

短接表笔,蜂鸣器鸣叫,通断指示。

直流电压测量。

交流电压测量。

电阻测量。这是330K的电阻。

再按一下电源键,进入电流测量界面,红表笔换插电流测量插孔。

按蓝色右键,数据保持。
长按,背光灯亮。

按一下蓝色左键,手电开关。
还有火线感应识别功能(NCV),功能很强大,做工很粗糙,体积较小,携带方便,精度一般,只做参考。
谢谢围观!

网友:
业余用可以了

网友:
适合一般电工用

网友:
公模设计,这个无SELECT按钮,无法手动

网友:
这种一般家用足够了。

网友:
估计比不上油费

网友:
那估计是三十块钱的货色哈哈

网友:
电阻是330K,不是330M。

网友:
还可以啊,该有的功能都有

网友:
一般外出维修够用了

网友:
适合带着走,小巧

网友:
三五十,估计不够跑去拿表烧的油钱

网友:
这表还有两个保护二极管.我那个表电流孔连个二极管都没有

网友:
牛屎还算挺方正的

网友A:
平时用用还是可以的,尽量不要用在220等强电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表烧坏了不心痛,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用用还是可以的,尽量不要用在220等强电上就可以了。

这玩意是电压和电阻自动切换的,也就是不管是电压和电阻拿起就测不用换档位

网友:
一般外出维修够用了,3v供电好

网友:
集成度看着挺高的。

网友:
这电工真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