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换个广东凌霄水泵水封

楼主(2022-12-16):
  水泵漏水有一段时间了,一直上班没时间换,今天送完外婆回来五点多就开始换了,

名牌
拆掉四颗螺丝里面螺丝锈成一体了

这螺丝有点难拆呀!里面跟着转的,还好有大有电动扳手打几下就出来了
这个是铜盘吧!

铜盘拿掉里面也锈成一体
拿出来水封和新的水封

里面还有个胶垫和陶瓷

这是安装好了,测试没漏水了,不知道还能战斗多少年~~

网友:
机械密封呀,还外挂电容?不怕漏电吗?

网友:
陶瓷的滑动密封 类似于水龙头的陶瓷阀片

网友A:
这是个地面上用的小水泵

网友:
这种水泵螺丝一般都是铁的。时间久了不好拆卸。一般都是刚买来都换成不锈钢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原理那?

里面生锈水封漏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地面上用的小水泵

是在地面的

网友C:
有冲击扳手就是好用,能买到水封不错

网友D:
水质不好,里面还有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冲击扳手就是好用,能买到水封不错

淘宝上有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质不好,里面还有泥

打的机井水

网友:
前些时间我还买了个凌霄的增压泵.初步印象还不错.

网友:
水质不好的话,密封得常检查

网友:
凌霄有很多,广东凌霄 台州凌霄

网友:
还好螺丝没锈死,要不然有得折腾了

网友E:
尽量换不锈钢螺丝,铁的外壳等没办法。

网友:
以前换过几次,直至用上了自来水,那个电机还在,但锈得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尽量换不锈钢螺丝,铁的外壳等没办法。

本来是想换不锈钢螺丝的死活套不上,牙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