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小巧T12烙铁和廉价烙铁手柄

楼主(2022-12-16):
最近有一个坏掉的笔记本电源,拆开看是断线了,正好手里有闲置的迷你控制板,做一个烙铁吧

先制作烙铁芯的外壳,用一个塑料笔筒,中间用小塑料环做限位

试一下卡住的长度刚刚好,再短就会受热软化了
后面的触电用冠簧连接,卡的很结实,不会接触不良,这个是网店送的样品,不过付了邮费

再给下端加个笔套,隔热顺带装饰一下,摩擦力太大,很费劲的套进去

焊接连接处的时候,里面空间太小,扩了孔也不行,无奈切开一条缝塞进去线,不美观了。
堵头找了个笔的屁股粘上去美观一点

线看着太难受了,用热缩管包住,再用厚的热缩管给电源线做个软尾保护一下

外壳差不多了,开始搞电源。
电源铭牌标注19v3.42a,额定65w,不知道这么小能不能达到这个功率。拆开改24v,过程不赘述了
我也是坛子里照葫芦画瓢改的,用可调电阻测试出阻值,手里找不到合适的电阻,从别的板子上拆了个很小的可调电阻
焊上去重新调整电压,然后用胶水固定住,再换上个35v的电容

下面就是往这个外壳里赛东西了

原本想把控制板的电位器朝上,和电源线在一个平面上,试了试塞不下。
在侧边打孔,原先控制板上的指示灯太大了,不美观,焊接了两个贴片小灯珠。
塞进去后,在外壳上开个小孔,放进去一小段透明塑料柱,导光用。

加温绿色闪烁,恒温常白灯

完结,感谢大家阅览。

网友A:
也用笔杆做的。懒得改电压,一直用的19v3.42a

网友B:
请教下,冠簧是什么尺寸规格的?谢谢!

网友C:
我以前也用这个弹簧做过T1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79567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用笔杆做的。懒得改电压,一直用的19v3.42a

不改电压 大多场合也够用了 控制板还耐用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用笔杆做的。懒得改电压,一直用的19v3.42a

不改电压也完全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冠簧是什么尺寸规格的?谢谢!

6个的,适配6mm插针,喉径5.3,外径7.2,长度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用这个弹簧做过T12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79567

还是你做的这个精致,上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改电压 大多场合也够用了 控制板还耐用不容易坏

当时买了两块616板,一块备用,好几年了也没坏

网友:
看贴才知道什么是冠簧

网友:
做的挺不错的

网友:
冠簧也不太贵,成品手柄都还是单面钢片铜片,

网友:
T12还有人玩,不是JBC了吗

网友:
搞得不错不错,电源都会改,厉害了老哥

网友:
这电源,是氮化镓的吗?

怎么无损开的壳子啊

网友:
这个还是有得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