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大家问题,开关电源有限流为什么还会过载打嗝

楼主(2022-12-16):
用12v,60w的开关电源带120w的无刷电机,控制器是12v20a的,会使电源过载保护么

网友:
你也说了关电源有限流,打嗝就是电源的保护功能起作用,不打嗝的那是数控电源,过载限流其实是恒流输出,电压会降低。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超过额定电流30%会打嗝!

网友:
当然会有保护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限流保护就是打嗝,有恒流功能的电源才能降压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