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两个头灯改造下+以前改造的手电+一个半成品手电

楼主(2022-12-16):
红包撸的两个头灯,左边打孔的是改造好的。

线路板也简单,两个芯片一个充电的,一个驱动led的。

17r 充电芯片

yn890x  三功能 亮 暗 闪。驱动芯片。

以前撸的 5w  4000k色温的灯珠,测试 1A和1.5A 亮度差距不是很大,就是烫手。

换了5w的灯珠,线路板上1.5欧的电阻去掉然后短接,测试4v的时候有1.2A,3.7v的时候将近1A。
换了个几毛钱撸的垃圾18650电池,空载4v 上电后就3.78v了,凑活着瞎用吧。
用车辆铭牌铝的做了个散热片。

用厨房贴纸+塑料薄片做了个范光的聚光杯,近距离效果不错。好用是好用就是模样丑了些。

以前改的小手电,铝制外壳,灯珠是草帽灯珠冷色调,用的5号电池,后来改成3.2v的磷酸铁锂电池亮度有所提高。
灯珠换上上边图上的5w灯珠,用剪刀裁剪到合适大小,找了直径合适的铜棒裁剪2厘米灯珠粘到上边做散热,电容电池是以前给朋友修的小电磨上昧下的,驱动板是用的覆铜板上边并联4个7135。4个7135不是应该1.4A吗,不知道为什么只有1A 多一点儿。
亮度不错,就是不耐用,放时间久了还跑电,估计电池不行了。

聚光杯和透镜是汽车大灯上拆下来的,透镜当放大镜看个芯片型号还是挺方便的。
5个18650电池并联。5v风扇打算用7805驱动。灯珠是以前撸的10w灯珠 12v 900毫安的,里面是9个小灯珠三并三串。
散热器是用的电动车大灯拆的。

驱动板用的电动车大灯上的,电感断了,焊接打胶 修好。限流电阻经测试换成0.6欧 输出电流大约900毫安左右。

安装好后经测试亮度不理想,还不如上边的5w灯珠亮呢,还浪费唯一的一个放大镜。拆了扔一边 等以后有好的灯珠,或者多余“放大镜”了再装吧。

网友:
有点年代了

网友:
折腾的乐趣

网友:
当年的CREE

网友:
亮度怎么样

网友:
把两个站一起放车头用

网友:
散热够够的

网友:
这手电改装的有些粗犷。

网友:
应该备点光效高的灯珠,省的DIY没材料。

楼主:
半成品不行,灯珠亮度不行。头灯近距离不错。还是小手电用着顺手,亮度也高。

网友(2023-11-06):
头灯 打开高亮5分钟左右 就自动变成30%的亮度了  怎么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