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M0660真是神主控和打磨心得

楼主(2022-12-16):
1.第一我只是小菜鸟,很多东西不懂,还请高手赐教
2.这个0660主控我只是打磨了10M的分压电阻,校准了50K的量程

3.然后分别测量了RX70电阻,真是准啊,

4.测试了其他0660的表,根据优利德的139C经验,贴片电阻更容易打磨

5.那些用5MX2 2.5MX4的组合电阻是很难比单贴片10M电阻容易打磨,

6.我测试了用好几个组成的10M电阻精度完全没法和贴片10M的比

7.能有这样的精度,真是没得说了,几块钱的芯片50元的表

8.十几欧,百欧,1K 4K 5K,10K 40K 50K,100K 400K 500K,基本上完全不受影响

9.几十元的表真是准的离谱啊

网友:
请问用几号砂纸?

网友A:
万用表内部,使用多个电阻串联的10M电阻,是考虑到了电阻的耐压,而做的无奈的选择。如果能用一个电阻,厂家绝对不会用2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内部,使用多个电阻串联的10M电阻,是考虑到了电阻的耐压,而做的无奈的选择。如果能用一个电阻,厂 ...

其实做成17b那种可调设计也是非常不错的,不过厂家可能考虑稳定性高端表都用排阻代替,不过这个0660打磨之后能做到这样的精度,117c也不过如此,真是神了

网友B:
买打开PB4端口的拿来玩才爽(带外基准的),换基准,排阻换成10ppm的贴片,筛选温漂差低于2ppm的组合,稳定性超过117问题不大,耐用性就不好说了.速度也赶不上

网友:
一百多元以下的表,如果不介意0660测电阻慢,那么0660应该是综合性能最好的万用表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做成17b那种可调设计也是非常不错的,不过厂家可能考虑稳定性高端表都用排阻代替,不过这个0660打磨 ...

17b的价格,可以买ut61e+了

网友C:
多个串联提高耐压,0805耐压仅一百多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打开PB4端口的拿来玩才爽(带外基准的),换基准,排阻换成10ppm的贴片,筛选温漂差低于2ppm的组合,稳定性超过 ...

用zt225来mod行不行,张老板,对了,您的3131走到哪一步了,没事发个帖给咱们悄悄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个串联提高耐压,0805耐压仅一百多伏。。。

是的,耐压太低了,对了hy3131你调试770d.不好搞,估计是华普写的程序太烂了,分压用101k 1.11m,手册上建议100k 1m,楼上的老张正在搞自己做的3131表,到时候请教他怎么mod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耐压太低了,对了hy3131你调试770d.不好搞,估计是华普写的程序太烂了,分压用101k 1.11m,手册上 ...

HP770D温漂还算过得去,27°时我调整到电阻全档位0.02%内,电压0.01%,现在室温低于20°,漂了3个字左右。VC9806温漂就比较大,我已经将1.111M,10M全换成0805贴片,其中10M用了10个1M的,耐压保险点800V内应该可以。770D很难调,主要是原来出厂的电阻离散得没有规律,只能选一个中间值,以其为中心,调其他档,看看这批买的电阻温漂能否过关,如果稳定好,画个贴片电阻分压网络板取代原来的位置,采用基本值+可调值的组合办法,可调值用电位器代替(阻值占总阻值很小,温漂可以忽略),看能否调得更加精确点。大厂也没有神话,我的日置4182冬天一样温漂明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耐压太低了,对了hy3131你调试770d.不好搞,估计是华普写的程序太烂了,分压用101k 1.11m,手册上 ...

另想请教下:0660芯片有50K,50M两个电阻范围校准点,想问下50K校准点,影响范围有多大,是60K(6000字)内受影响,还是1M内都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想请教下:0660芯片有50K,50M两个电阻范围校准点,想问下50K校准点,影响范围有多大,是60K(6000字) ...

1.我还真不会玩单片机,0660似乎是可以10K 100K 100K 1M 10M校准的,很多厂家也许根本不会写程序,只放开50K 50M两个量程,出厂也只是50K校准
2.举个例子;众仪的ZT225,测量5M的电阻,只能显示04.99,TD21就可以显示4.991,
3.50K的校准影响其他档位其实挺大的,比如FY76,校准了50K, 500K就变成503K了,偏差确实大了
4.我这个TD21以前也是偏差的离谱,但是昨天再次测试一下居然准的离谱,以前是每个量程都校准一遍,但是还是偏差过大,这次为何这么准,就真不知道了,5.具体0660还能怎么解锁功能,还是等色色老板搞出来3131再说吧,反正他的3131板子已经打板贴出来了,
6.770D完全是按照0660设计思路来的,压根没有重新设计,优利德的171系列应该是分量程校准的,可以密码一直猜不到,无法自行校准,坑爹的货
7.宏康从3131开始修正分压电阻的思路,100 1K 100K 1M 众仪也是100 1K 100K 1M这样思路应该是未来主流方向,毕竟这样搞分压电阻精度容易保证,
8.你说的对,类似于17B那种电位器校准10M等等思路确实比较好,对于手持表来说,毕竟主控的生产体质就算老化也变化不大,但是电阻的老化,温漂等等收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还真不会玩单片机,0660似乎是可以10K 100K 100K 1M 10M校准的,很多厂家也许根本不会写程序,只放开 ...

谢谢提供经验,我原来以为50K影响在60K档以下,没有想到这么广,下次联EEPROM读写时实验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zt225来mod行不行,张老板,对了,您的3131走到哪一步了,没事发个帖给咱们悄悄啊,哈哈哈 ...

慢慢搞库函数中,测试板的关系吧,用的USB5V,尾数有点跳,哈哈.偶尔拿出来玩玩,有些参数我还不太理解到位.3131原厂组态设定下载不到了,得慢慢摸索,进度嘛:目前已知ADC1使用0.9衰减并闭两个Gain缓冲器效果最好,ADC2还没想好怎么使用,感觉有点多余,单片机的ADC可以代替它。都不缺表用,有时个把星期都懒得弄,嘿嘿。至于0660嘛参看原厂组态设定,每个档位都是独立的,厂家可能是为了批量调校方便省略了一些档位,模拟电路表没脑子,对排阻阻值比例要求很严格,有脑子的软调校表排阻比例压根就无所谓,甚至温漂也可以软件作弊修正,当然量产的东西厂家没空每一台都温漂作弊,所以象福禄克采用最简单的办法使用激光陶瓷排阻保证量产精度

网友B:
3131的排阻网络与0660是一样的,内部的MUX也基本一样,只是3131多了一些。宏康最新的应该是F16系列,整合了32位单片机的24bit混合芯片。

网友C:
论坛高人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31的排阻网络与0660是一样的,内部的MUX也基本一样,只是3131多了一些。宏康最新的应该是F16系列,整合了 ...

还是期待您有突破吧,有个疑问为何171测量dc和电阻特别的快,华普的的就慢的一塌糊涂,程序差别就那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高人多啊!

胜利的98a+的电阻是分量程校准的200 20k 200k等等,我今天没事把fy76从400 40k 400k都校准一遍,然后测量其他阻值,好像似乎更准了一些,具体有没有用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
谢谢分享,0660没有专门的固件,应该不能分档校。手持表万分之一内的电阻误差不好调,温度变,校准电阻也在变,系数也不一样,4282也只能保证不超万分之三的电阻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