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灯箱电源

楼主(2022-12-16):
去朋友店里拿了一个替换下来的坏电源,服役时间长不要了,晚上闲着没事就拆开来看看。

拆开后,全是灰尘。目测输出6.3V电容有一个鼓包。高压电容顶部绝缘垫受高温环境老化粉化了,一吹全散了。

保险丝开路,仔细看玻璃管里保险丝融化成小球点,估计整流滤波电路有短路。

果不其然两个IN5408击穿短路,另外两个是好的。其他零部件均正常。

拆下鼓包电容和二极管,在废旧电路板上拆了一个6.3V3300uf的电容,在电动车充电器上拆了两个二极管。
鼓包电容容量只有110uf左右,损耗值也达到37.拆机的电容容量较标称3300uf下降到3000左右,跟另外三个
应该凑合能用。

保险丝250V/5A,手里没有合适规格,暂且用细铜丝焊上代替,等找到同样规格再换上。

该换的都换好,插上维修插座,灯泡亮一下随即熄灭,电源指示灯亮起。

测量输出5V电压正常。
维修结束!
等明天用气泵清理一下灰尘,更换保险丝后可以装外壳备用了!

网友A:
高手,设备齐全,好歹把卫生搞了再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设备齐全,好歹把卫生搞了再修啊

是的 太脏了 所以底下垫了个纸箱 等白天开气泵吹

网友B:
有灯泡真好,但有技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灯泡真好,但有技术更好。

是的 有灯泡维修方便 损坏的两个二极管其中一个居然是用HER304 这个电源以前可能被别人维修过

网友C:
这种玻璃钢保险丝 烙铁加热可以把两头端盖拔出来的  然后换细铜丝 再加热焊回去   = 无损修复保险丝

  私自模仿 后果自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玻璃钢保险丝 烙铁加热可以把两头端盖拔出来的  然后换细铜丝 再加热焊回去   = 无损修复保险丝 ...

你说的方法绝对可行 以前某宝买回来的保险丝 就发现金属与玻璃管缝隙就能看到铜丝露出来的小尾巴 估计就是塞根铜丝盖上金属帽了事

网友D:
那么厚的灰,不会漏电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 有灯泡维修方便 损坏的两个二极管其中一个居然是用HER304 这个电源以前可能被别人维修过  ...

我没有修过啊,你不要冤枉我

网友F:
这灰也够厚的。

网友G:
先用气泵吹干净再维修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厚的灰,不会漏电吗

干燥的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灰也够厚的。

今天吹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用气泵吹干净再维修不好吗?

晚上开气泵噪音大 今天吹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修过啊,你不要冤枉我

你的嫌疑最大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先用气泵吹干净再维修不好吗?

打扫干净了再修,发现没有修理价值了不是白忙活了?

网友I:
难道一把毛刷都没有吗?这么多的灰尘也不怕倒胃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扫干净了再修,发现没有修理价值了不是白忙活了?

说出了我的心声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难道一把毛刷都没有吗?这么多的灰尘也不怕倒胃口

有毛刷 现在用气泵彻底清理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