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chipfancier 256GB U盘评测

楼主(2022-12-16):
CPU:12700K
测试接口:USB3.2Gen2
测试硬盘:PM9A1
大文件:8G压缩包
小文件:1116张壁纸(小到16Kb大到80M)

网友A(2023-03-10):
is903写入大量小文件确实较慢,另外发热也是个问题

网友:
is903只适合,临时存放超大文件,压缩包

网友:
一看到闪迪颗粒就瑟瑟发抖啊,记得上次跑圈闪迪颗粒,跑到2/3处焊油都融化流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s903写入大量小文件确实较慢,另外发热也是个问题

有什么控在同样高速下发热明显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控在同样高速下发热明显低的?

我看u盘大佬都是推荐sm3267兼容性好,sm3280 速度快发热小

网友:
不是大量一次性写入很小的文件,903用着也很不错,发热比2246EN 2258H很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