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万年历+跟风改R8025

楼主(2022-12-16):
好几年前厂里给的赠品,有两种这种的全部都是偏慢,大概一个月慢5分钟的样子。另一种的是牡丹花图样的偏快。估计厂里采购的积压库存货,采购员回扣拿多了。

左边电机带个滚轴,背后有灯,打开后仿流水样,有水声有鸟鸣。

去掉晶振和晶振并联的C1和C2小电容,其他的没动。

焊上“神器 8025t” 电解电容两边电压正好4.98V,随便接的一个晶振脚。

库存货基本每个万年历按钮都不好用,以前调时间都是找钉子使劲按。这次拆开正好换了。

  不知道为什么过了24小时居然慢了14秒,两天慢了15秒。第二天对好时间。第三天 第四天 慢半秒,第五天居然快了半秒...............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旁边的两个瓷片电容和电解电容要全部拆掉吗?

网友:
8025芯片供电不对,不能这么取电,干扰太大。

网友:
症状:走时不准。
诊断:8025心率不齐。
处理:8025没坏的前提下,处理下供电,及周边可能的电磁干挠。

网友:
你们为啥喜欢把5姐弄得仰翻翻的,多伤大雅啊,就不能让人家爬起吗?

网友:
楼上精彩回帖

网友:
改了就心安了

网友:
多看几天,比如一周. 可能温度有点影响!

网友:
供电电压高了吧,我一般会在2032附近取电

网友:
焊工太差了,要多练练

网友:
钟控跟电压有关。

网友:
又见8025神器,期待效果

网友:
改了就安心了。

网友:
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
供电不稳,按钮喷点WD40按按就好

网友:
电压不稳,使得频率随之不稳。

网友:
时间长点,观察观察。

网友:
可以换到晶振脚上试试。

网友:
也想改8025,怕弄不好。

网友:
又见 8025 , 热度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