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GE DR数字影像设备维修拆解,附带老话一句:多图杀猫!

楼主(2022-12-16):
近日接一同行手里的活,去检修一台通用电气GE DR直接数字化放射摄影(Digital Radiography)故障,大致原因是经常不能启动,或者启动后不定时关机,由于故障现象无规律性,过程有些曲折,而且由于某些原因故障原因暂不说明见谅。

设备外观

还是设备外观

探测器部分,就是接收穿过人体后的X光图像部分

设备配套工作站启动过程,这个是登录前的界面APP启动中

设备上的标签

登录界面

工作站背面接线

还是接线,有COM口,网口等多种类型,主机还做了可靠接地

主机内部情况,虽然有点灰,但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机柜和内部各组件,产生高压和控制其他各部分电路以及信号处理
最后一图是PDU模块,内部就是很多继电器和一个大变压器

探测器部分图片,这个玩意可不便宜,具体价值不详,这么个黑平板估计得十来万
无线模式,插入卡槽就是有线模式,有两张图是无线USB卡
探测器组件有三个风扇,内部电路不多,主要是弱电信号传输和检测,比如机械位置开关和无线SID检测等等

部分报错日志和后台界面等等,日志是个很重要的东西,不过这次这个日志对于故障的排除没有很实质性的作用

限束器比一般常用的高级,是电动的,而且还是西门子。这个就像相机的快门主要控制曝光区域大小

给设备供电的总开关下方的防雷器,有两个显示不正常了,不过和设备故障没有关联,是并联在电路上的,有它没它设备都能工作

机柜内部各板块

球管部分未拆,拍了两张照片验明正身

扳380V开关时,开关太紧手指不小心负伤
不过自己的东西几天后也自己修了
时间问题说得不够详尽,见谅,欢迎留言讨论

网友A:
什么问题不说,修商修好不说?

话说这不是应该由厂家来售后么,搞不好吃不了兜着走吧?

网友B:
大设备厂家工程师自己上门,部分中小设备由授权第三方提供服务,厂家会进行监督。

网友C:
这种设备不应该单独在一间屏蔽屋子里么,怎么跟电脑啥的在一起啊,墙上挂了两件铅衣

网友:
修一次多少钱

网友D:
最后应该修好了吧,通用公司做车做发动机做医疗器械……

网友E:
非常复杂的机器。楼主也要主意安全

网友:
然后呢,坐等续集。

网友F:
医疗设备不便宜吧?怎么使用环境这么差?主机的灰尘也太多了吧?

网友G:
好复杂的东西,楼主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不说,修商修好不说?

话说这不是应该由厂家来售后么,搞不好吃不了兜着走吧? ...

什么故障现象还是说了的,目前没有维修完成,因为是不定时出现故障。还有厂家售后一般情况下费用是比较高的,因为是垄断性质,资料配件厂家是最齐全的,但是国内还是有不少第三方的维修公司、医疗设备维修培训公司在运作,而我不属于厂家或者第三方,是自然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设备厂家工程师自己上门,部分中小设备由授权第三方提供服务,厂家会进行监督。
...

大设备一般过保后院方为了节省费用会和第三方维修公司签订维保合同的。小设备院方一般是找厂家或者第三方按次按故障维修收费,一般不存在厂家监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备不应该单独在一间屏蔽屋子里么,怎么跟电脑啥的在一起啊,墙上挂了两件铅衣 ...

电脑是在隔壁啊,含铅玻璃那里都有电脑啊。机架部分当然是单独一间房,带铅门屏蔽的

楼主:
根据问题的不同,报价给院方,几千几万十几万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应该修好了吧,通用公司做车做发动机做医疗器械……

还没有再次去进行更换配件维修,因为不定时故障,目前一周了使用正常所以院方暂未联系进行维修,只是说问题已经被拿捏了,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复杂的机器。楼主也要主意安全

只有拍片的瞬间有X射线,待机注意高压就行了。机器是2019的确实比一般的要复杂,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医疗设备不便宜吧?怎么使用环境这么差?主机的灰尘也太多了吧?

这个设备是100W+的,但是具体是+多少不详,使用环境还是相当OK了的,主机灰尘是有一点,但是状态是很好的,状态9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复杂的东西,楼主牛人

兄弟客气了

网友H:
茫茫然进来,茫茫然看,一头雾水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茫茫然进来,茫茫然看,一头雾水走!

看个一知半解也好啊,看多了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