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超级电容制作一款汽车搭电电源

楼主(2022-12-16):
因为年初自己的车电瓶亏电,导致一直心有余悸,6月份做了一个超级电容启动电源详见:利用点焊机剩下的材料做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710-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但是由于这个电容体积大,并且充放电不能同口,等等诸多因素。后来放弃的这个方案,转为一种更为轻便,更加安全的思路。
先看看成品吧,外壳用的250*80*85的外壳

因为这个外壳内部空间并不富裕,并且不是规则的形状,所以本着空间利用最大化,板子两个角做了内圆弧,刚好可以卡在外壳内部,利用外壳自带的固定孔

自动升降压模块用的自己设计的LT8705模块,小体积高效率,详见:从无到有DIY一款高效率MPPT自动升降压模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8291-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因为这个板子是公地设计,所以只需要切换正极的通断就可以实现同口充电或者是放电,继电器采用爱福,GRH-S112DMP(后经查证,这个继电器是假货,所以太便宜的坚决不能买)

以下正品爱福继电器的主要参数

实测继电器的触电接触电阻,这个值并不恒定,时大时小,应该是继电器触点上的毛刺导致

法拉电容采用力神的2.7V/350F电容拆机的6元一个,板子同时兼容中车的超级电容

电容的基本信息以及编号

官方给的资料如下

从官方资料来看,310F内阻要优于350F的电容,实测这个电容内阻2mR左右这个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官方PDF写反了

电容采用5只串联,并且自己已经匹配过内阻了,基本都是一致的

板子依旧采用双层设计,上面放自动升降压模块,下面做控制,显示板可以掰掉用排线连接到其他地方
焊接过程省略,一个萝卜一个坑,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部份

数码管设计在板子背面,显示电压,点火倒计时等信息
每个电容并1K电阻,作为泄压电阻,如果充满电不用,大概2天就没电了,下次即用即充,不会长时间带电存放,也不存在电压电压不均衡。所以直接省掉均衡电路

装上电容和继电器,这里有人要问了,这个为什么采用5串电容,而不是6串电容
首先5串容量要大于6串,可以增加放电时长,其次二5串内阻要小于6串,能增加瞬间放电能力(不过这点内阻跟继电器触点电阻比起来都是毛毛雨)
并且官方PDF里这个电容极限耐压2.85V。5*2.85=14.25V也可以完全满足汽车启动电压。

电容组内阻11.63mR

掰掉显示部分,外壳一顿挖孔

装两个铜柱调整一下高度,刚好和外壳平齐

先预调整一下自动升降压模块的输出电压,装机后在细微调整

自动升降压模块焊上4条2.5平方硬铜线作为电气连接

铜线上套热缩管,散热片几乎快要挨到充电继电器了

板子上装上铜柱,原本可以装4只的,但是4条铜线也固定的很结实,就省两个不装

输出线用的6AWG,差不多14平方

焊上EC8的航模插头

用旧仪表的固定扣做了一个固定EC8插头的装置
扣上去,尺寸完美

EC8插头被牢牢固定在外壳上,丝毫不晃

显示排线用的FPC软排线。

装机前留影

再做一个充电的夹子,也是前面帖子用的,拆下来用这个地方了

充电,因为这个菊水电源最大只有5A电流,所以上电模块就进入MPPT模式了

因为板子有防逆流二极管,所以模块输出电压要调整到14.7V才能吧电容充电至14V

充电完成,从0充电到14V,用时6分钟,当然这个是受电源的输出功率的限制,如果用电瓶充电,估计3分钟就够了

用这个踏板摩托的启动电机测试了一下,启动瞬间电流能达到40A,转起来后电流就只有14A了,因为一个手操作,钳流表没拍照

至于启动电流够不够嘛,以大众起动机为例,功率1.1KW,12V情况下启动电流差不多92A左右,而板子这边电容内阻12MR,继电器内阻20mR,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导线,起动机内阻总共算100mR。12V/0.1R=120A电流,也完全能单独启动2.0一下的车辆了,只是不知道这个继电器受不受得了

网友A:
用的外壳漂亮,谢谢分享!

网友B:
牛掰了,前排围观

网友C:
这个可以出成品卖了
70F的容量启动效果可以不?

网友D:
做的不错,可以当成品出售了。

网友E: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F:
这壳子做得漂亮,是现成的?

网友G:
比有些小厂的产品还漂亮

网友H:
这个容量是只能启动一次吗?
如果用3000F, 6只串.不知道自放电怎样,能不能代替电池

网友I:
感觉电容只要有均衡,只要电瓶电压不是太低,直接并电瓶上就能应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外壳漂亮,谢谢分享!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掰了,前排围观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出成品卖了
70F的容量启动效果可以不?

这个容量实测可以启动这个踏板摩托起动机转30秒,电压从14跌到8v。启动汽车一般不会超过3秒,应该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可以当成品出售了。

板子到好说,就是外壳开孔太麻烦,其实板子9月就焊好了,外壳开孔一只拖到现在才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效果怎么样啊

这个毕竟小,只能作为辅助,如果原车电瓶电压太低,这个电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但是可以脱开电瓶点火后再接回电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壳子做得漂亮,是现成的?

淘宝标准外壳,自己开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有些小厂的产品还漂亮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容量是只能启动一次吗?
如果用3000F, 6只串.不知道自放电怎样,能不能代替电池 ...

代替电池就算了,超级电容只是内阻小,瞬间输出电流大,停车状态下,5分钟不到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电容只要有均衡,只要电瓶电压不是太低,直接并电瓶上就能应急下。

应急用直接用确实可以并在电瓶上,但是这个就要做到长期带电存放,增加了风险性,毕竟超级电容放电电流很大,万一被什么金属物品短接了会起火。这个属于无电存放,需要用的时候拿出来原车电瓶充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