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两线电压表改三线电压表

楼主(2022-12-17):
之前自己改完了一个迷你的可调电源,最近因电流电压表拿做它用,再者这个可调电源最早做的无法控制电流,闲来无事把之前买的两线电压表换上,因为两线电压表最低显示电压有点高,不满足要求,我看板子上有VT,直接把它接成3线模式,但是发现电压不准,电压偏高,电位器也调节不到准确值,有哪位大牛知道怎么进行改造在此谢谢了。
废话不多说,上图!

期待大牛指点迷津!

网友A:
V+和VT之间有电阻或者电容的话可以拆掉试试,另外测量一直偏大可以调那个电位器

网友:
我猜想,如果是测出的电压偏高了,那在表的测试端和电源之间串个电阻,降到接近的真实数值。

我有个数码表,测出是比实际低1v,表上又没找到调节的,烦恼中,哈。

网友:
来学习一下。看看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和VT之间有电阻或者电容的话可以拆掉试试,另外测量一直偏大可以调那个电位器 ...

电压表显示偏高,小电位器已经调节到底了。

网友:
这种表头一般都是一块单片机搞定,单片机的电压由另一块稳压IC提供,只要确保这个稳压IC的输入电压在合理区间即可。另外楼主拍的照片太烂,没法看清线路结构。

网友:
把VT和 V +之间联系的电阻拆掉。再调整分压电阻阻比例。

网友B:
看看怎么改电流表

网友:
很想知道数码表的内部结构,不知有高人肯指教否

网友(2023-02-18):
引用 网友B:
看看怎么改电流表

我以前改过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