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用54X-T12板子改成数码管JBC245烙铁功率高达150W成本可以很低功能完全一样

楼主(2022-12-17):
补充内容 (2022-12-19 11:36):
这样割断测温线,也可以接一个双控开关,玩t12时按下连接到MOS哪里,玩jbc245 就断开MOS哪里,做一个跳线开关,如我图片哪样做一个开关。

网友:
这个外壳用我提供的12元包邮激光开好孔的外壳会不会更香?

网友A:
电源也要改,原来的T12电源带不动JBC

网友:
这个牛逼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也要改,原来的T12电源带不动JBC

用24V 6A以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也要改,原来的T12电源带不动JBC

用24V 6A以上的电源就行,原来的t12 24V 3A 电源

网友B:
楼主你在实验美图秀秀好不好用吗?

网友C:
怎么简单的吗?ips屏的控制板改jbc是一样的方法吗?

网友D:
烙铁也好焊台也罢。 其核心技术还是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烙铁也好焊台也罢。 其核心技术还是烙铁头。

是的,控制板,只是控温,测温,MOS关断开启来恒温,主要是烙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简单的吗?ips屏的控制板改jbc是一样的方法吗?

主要是测温和控温功能就行,显示种类很多,数码管,液晶,市面卖的上千元的机器有点交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在实验美图秀秀好不好用吗?

画的图不好有点混乱

网友:
厉害了,可以出详细教程或者卖成品了
话说24V6A的电源体积比较大,塞进936的壳子看起来是把高压侧低压侧切开再用线连上的

网友E:
其实在电源功率足够的情况下,T12、T20、JBC245 就只是头子的差别,用最简单的LM393 + NMOS 也能用得非常好。
我有幸50元买到20只 T20,160元买到25只JBC245,在成本上,可能比你们玩T12还要低。哪天玩腻了,卖掉的话,可能还能赚一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在电源功率足够的情况下,T12、T20、JBC245 就只是头子的差别,用最简单的LM393 + NMOS 也能用得非常好 ...

确实好价格,我十年前买二手T12就已经十几块一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烙铁也好焊台也罢。 其核心技术还是烙铁头。

烙铁头贵啊

网友F:
请问楼主,这几个是什么字,实在看不清谢谢!

网友G:
佩服楼主在淘宝找高性价比货源的能力
有两个我半天没找到,求链
wh936外壳 用券8元包邮
24V3A电源 18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这几个是什么字,实在看不清谢谢!

割断线后,使用卖家送的NTC电阻按图接上,就可测环境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佩服楼主在淘宝找高性价比货源的能力
有两个我半天没找到,求链
wh936外壳 用券8元包邮

有连接,请点淘宝的天天领红包,再去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