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扭力扳手的尾部是不是可以拆下来

楼主(2022-12-17):
尾部有个堵住的螺丝,拆下来里边是不是弹簧?

网友A:
看样子能拆,你扭一下,你拆了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能拆,你扭一下,你拆了干嘛?

够无聊,拆来看看。

网友:
看着亮闪闪,不知道精度咋样

网友:
没用过这东西,看不出来

网友:
尾部是一种装饰吧

网友:
会不会是校准用的?类似弹簧称的调零镙丝。

网友:
它不就是一把手?

网友:
这个不知道了  等大神

网友:
要是空心的可能能拆,实心的不好说

网友:
拆看看看啊,小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没事

网友:
应该可以拆,不然怎么安装上去的呢

网友:
可以拆的,但会不会影响精度就不知道了

网友:
能装上就能拆开,实践出真知,楼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很有论坛风格,到手的东西就想拆开看看

网友:
拆了就废了,要回去重新校准了.

网友:
到手的东西就想拆开看看

网友:
各个厂家生产的扭力扳手是不一样的,有的尾部无可拆解的设计,还是不要随意打开扭力扳手的尾部为好

网友:
暂时还未接触过这款扭力扳手,看看楼主的使用经验。

网友:
拆吧,这种板用设计寿命也不长的,越用误差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