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数据线,这速度真快

楼主(2022-12-17):
用USB的数据线拷贝到手机(有时很不稳定也不快,特别是考出照片,文件很多久,刷新一下有时会死),或用WIFI通过smb共享考东西速度一般,也方便,最后一种就是ES文件管里器中打开从PC访问功能,只要WIFi和手机读写给力,速度刚刚的,在文件管理器输入地址就行,那速度很快,大文件都最快到70~80m,手机MATE30PRO,其它手机没试过。
还有一个就现在用华为电脑管家的也很方便,要什么直接拉过去,速度一般,就是连接方便,电脑直接可以控制手机屏幕。
速度对比   SMB  最快 20M于下,   FTP 速度  80M于下,有线速度可以,不方便,也不问定。
有人说数据线也很快,手机好像是可以USB3.0  转  TYPE-C,这种应该也很快,速可能我没用原配的数据线来考(原配线一直插在充电器那里),用的其它线,只有2.0的速度。

网友:
这速度真快哈!

网友:
你想告别数据线,但是数据线可舍不得你。

网友A:
从来只知道用线拷最稳定,wifi不稳定。
估计楼主的电脑是陈年电脑,现在新的都至是usb3.2 , 速度飞快,也很稳定。

网友B:
我的电脑安装了华为手机助手通过USB线连接手机一直很稳定速度也快。

网友C:
我这么干都快5 6 年了
es 还支持登录第三方网盘
同时登录多账户

老板es 3.2.225 什么的 更经典
刷机必备,第二个装的软件就是他
第一个是 apex launcher
先root

网友:
还可以开手机热点
直接连接手机热点 访问文件
自建单独的局域网
限制速度的瓶颈一般都是家里的路由器

网友:
这个速度不错

网友:
我的电脑是usb2.0,速度的确太慢了。

网友:
wifi还是跑的快。

网友:
啊哈,旧手机文件共享

网友D:
但是刷机还是得用线

网友:
数据线表示不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只知道用线拷最稳定,wifi不稳定。
估计楼主的电脑是陈年电脑,现在新的都至是usb3.2 , 速度飞快,也很 ...

以前我也这么认为的,电脑是USB3.0口的,没注意,可能我没用原配的数据线来考(原配线一直插在充电器那里),用的其它线,只有2.0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安装了华为手机助手通过USB线连接手机一直很稳定速度也快。

现在华为电脑管家,我用NFC一碰传的,没用数据线,小文 件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么干都快5 6 年了
es 还支持登录第三方网盘
同时登录多账户

是的ES还是好用,现在很少刷机,ROOT不了,以前经常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刷机还是得用线

现在很少刷机了,以前还手机很难用,老想刷个好用的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也这么认为的,电脑是USB3.0口的,没注意,可能我没用原配的数据线来考(原配线一直插在充电器那里 ...

3.0和3.1速度至少差一倍。 你用差的线去拷,那是你自己问题,不是usb速度慢。

网友E:
smb传输能跑满千兆,不要用只支持smb1.0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b传输能跑满千兆,不要用只支持smb1.0的软件

smb 共享,对电脑对电脑直接考就能满千兆,我的手机上下载没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