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显卡魔改台式机显卡拆解展示(奥卡曼GTX850M DDR5 1G)

楼主(2022-12-17):
从一个淘宝洋垃圾主机拆下来的,使用3年后主板挂B了,而显卡在别的机子上还能使用。当时买主机的时候,听到这个显卡很疑惑,这不是笔记本上的显卡吗?客服支支吾吾说台式机也能使用,我就猜想到是个魔改显卡。用GPU-Z识别没问题,基本参数同显卡背面的贴纸,19年的鲁大师跑分5万左右,Win10环境跑分略高于Win7,玩过古剑奇谭二、侠客风云传,温度基本上维持在五十几度,风扇也很安静。

网友:
散热器够强大

网友A:
盲猜GT240,或是630、640,上GPUZ看看

网友B:
看着还不 错,能用就行

网友:
看着不错的,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C:
NVIDIA GeForce 940M真是高手,如果是能正常用。

网友D:
鲁大师看看配置

网友E:
还专门为了这个笔记本显卡芯片,设计了电路板和模具,下本了啊

网友F:
高手谢谢改造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GT240,或是630、640,上GPUZ看看

GPU-Z显示的是GTX850m,安装驱动也是到英伟达官网找850m驱动的

楼主:
哈哈,魔改散热太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不 错,能用就行

嘿嘿,能用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NVIDIA GeForce 940M真是高手,如果是能正常用。

识别是850m,驱动也是在英伟达官网找的,大概率还是850m,用起来很稳定,没有蓝屏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鲁大师看看配置

目前拆下来没有装了,以前也没有截图,识别是GTX 850m DDR5 1G(戴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专门为了这个笔记本显卡芯片,设计了电路板和模具,下本了啊

哈哈~*朝创造力不可估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谢谢改造分享

嘿嘿,不是我改造的,我只是拆机的~

网友G:
750Ti的笔记本版。。。

网友:
主打节能,很不错啦

估计性能比真正的台机显卡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750Ti的笔记本版。。。

嘿嘿~确实,鲁大师跑分排名跟750Ti是相邻的

网友:
相当于是个山寨显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