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6穿线盒做2千瓦调压插座

楼主(2022-12-17):
2000瓦可控硅买了几年了,懒癌发作一直没做成品,这次疫情放开居家成全了他,制作材料:86穿线盒一个,五孔一开面板一个,220伏电压指示灯一个,原型开关一个,三线插头线一根,2000瓦可控硅调压器一个,导线若干!
为了方便组装,把调压器电位器改为外置,具体操作很简单,看图吧
初步打孔预安装

开始组装

组装效果

调压器需要接负载开始调
最低电压75伏

原来电压

电压指示灯可关闭

功率调节挺方便的

拿来给电褥子用的,屋里室温23度左右,白天通风两次,温度太高了湿度低不舒服,温度低了腰也不舒服,以前一直用低档,睡着了嗓子也干吧,低档功率30瓦左右,现在电褥子开高档,电压控制在100左右,床温比以前舒服多了!

网友:
红色的电压表不错。

网友A:
看见了一个小娃的手还是少让他碰高压的东西

网友:
做的很巧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了一个小娃的手还是少让他碰高压的东西

对,不应该碰的

网友B:
不懂就问:110v的电器就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
做了个无极调压器。同样适用于夏天风扇调速,但太低的电压风扇转不动。

网友:
只能用在纯电阻的电器里。

网友:
老实交代,电压表哪儿弄的………………

网友:
电热毯坛子里10几的卷后0元购,最近一直在用,坛子里有人发过贴了,最古老的滑动接触开关带灯,比较赞成这种2线一起开断的办法,不用考虑二芯哪根是火线。中间琢磨换那种高档电热毯的遥控定时配件20多,还是可控硅调速器比较靠谱。先收藏回头开整去

网友:
看着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110v的电器就可以这样用吗?

肯定不行的

网友:
电热毯一直开着真的舒服???

网友:
就这样用吗,不固定一下吗

网友:
换个明装底盒会更漂亮

网友:
电压表好精致

网友:
实用性产品,谢谢分享

网友:
同款功率计插座哈哈

网友:
好东西要找个好盒子

网友:
据说这种电压表用在可控硅调压电路上,发热特别严重,不知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