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由组合存储,快速稳定运行:ORICO DS磁吸硬盘柜简评

楼主(2022-12-17):
台式机用了8年了,主板突然就挂了,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想倒腾点还能用的东西,也就硬盘还有实际使用价值了,趁着双十一买了一个SATA硬盘柜,500G的容量咱也不能浪费了。
没错,看到了ORICO的LOGO,这就是奥睿科推出的DS系列3.5寸磁盘阵列式硬盘柜,免工具安装非常方便,有五盘位和两盘位可选,我手头硬盘少,就选的双盘位,型号为DS200C3。用了大半个月,数据传输速度和稳定性都还不错,做个简单介绍,文中简称“硬盘柜”。
免工具安装简单,快拆装灵活方便
硬盘柜采用了ORICO经典的白蓝色提手式包装,内部是泡沫成型保护,除了硬盘柜、说明书、质保卡等,还有一个12V电源适配器,以及一条数据线,我选的是USB-C接口的,所以是双C口数据线。
作为3.5寸机械硬盘的双机位硬盘柜,外观尺寸长宽高为140×85×185mm的立方体,各条楞都做了圆弧过渡,刚中带柔,ABS工程塑料既保证了高强度、轻量化、耐冲击,又保证了防火绝缘隔热,安全有保障。
个人感觉最方便的就是这个磁吸上盖,四角的扇形强磁铁,平时牢牢吸合,防尘防震,保护内部硬盘;需要时用手可以直接揭开,就能露出硬盘仓,方便更换硬盘。
硬盘柜内部底部是标准SATA接口,支持3.5英寸的SATA串口机械硬盘或者固态硬盘,IDE并口硬盘不支持。双盘位设计,可以同时使用两块硬盘,最大支持36TB。
而且硬盘柜不挑硬盘,普通硬盘、游戏盘、监控盘、NAS盘、企业盘、固态硬盘等都能使用,如果是2.5寸小硬盘,还可以通过扩展支架转换成3.5寸接口,同样也可以使用。
安装硬盘就太简单、太省心了,对准接口向下一按插紧就可以了,硬盘位不露出大约35mm,方便用手捏住拿取。盘位空间大小刚合适,硬盘不会松动,盖上磁吸外盖后,也能卡紧硬盘,3秒钟即可完成换盘。
多盘位自由组合,巧散热保持冷静
ORICO DS系列硬盘柜有双盘位的和五盘位的,都是磁吸上盖,正面印有ORICO的LOGO,下部是电源指示灯和两个硬盘的独立工作指示灯。双盘位硬盘柜有4种RAID分配模式,5盘位硬盘柜有多达8种RAID分配模式,方便用户在容量、速度、安全性上做出自身选择。
硬盘柜的反面是大面积的网状通风设计,下部是圆形的电源输入接口、USB-C数据接口,以及一个开关按键,结构简单、一目了然、不看说明书也会连接。
底部设计有一台风扇,安装在长条形的大面积通风孔之内,其下数据印字清晰,硬盘柜需要专用的12V4A电源驱动,自适应100~240V宽电压,是数据传输的安全有效支撑。
底部四角是四颗球形橡胶防滑垫,四边也开有通孔,形成风扇循环排风散热的效果。防滑垫不但能够防滑,还能起到一定的缓震效果,风扇或硬盘转起来会更稳。
插好硬盘,吸附上盖,接通电源后,连接电脑数据传输端口,硬盘柜就可以工作了。DS系列可以通过磁盘阵列实现组盘,Win10/11和Mac系统,都可以通过软件设置组成软阵列,网上都有教程,我就不赘述了。
因为我用的两块硬盘一个很旧,一个新买的,所以本人使用的是最简单的模式,两块硬盘单独读取,一个500G,一个2T,新旧不同,相互独立,稳定使用。
其实SATA硬盘工作时本身发热就很低,再加上硬盘柜良好的通风散热系统,连续长时间读写后,手摸出风口几乎感觉不到热量,室温21℃,测量一下,也只有27℃。我拍了照片、视频等素材就直接在硬盘柜上处理、渲染,温控有保障,可以长时间连续稳定使用。
多系统快速读取,运行稳安静低噪
硬盘柜正面有三颗LED指示灯,分别是电源、硬盘1、硬盘2,工作中对应的指示灯会常亮或闪烁,我的三台电脑都不需要安装驱动,直接连接数据线就能读盘使用。
硬盘柜可以在Window、Lunix、OS等系统下使用,买的时候问了客服,说是麒麟系统不兼容,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心,直到我的麒麟系统一秒读出两个盘符后我才松了一口气,自由存储、在不同电脑间自由切换的感觉真不错。
硬盘柜采用USB3.0高速传输协议,理论速度为5Gbps,标配线长1米,硬盘柜位置固定长度足够了。使用Think Pad E15作为测试平台,8核CORE i5处理器,主频2.4GHz,64位Win10系统,三星500G固态硬盘,支持USB3 Gen2,测试数据供参考。
先使用ASSD软件做测试,硬盘柜中8年老盘的顺序读写速度分别达到125MB/S、123MB/S,达到机械硬盘的实际水平,但是其他项目的测试时间太长,显示需要两个多小时,我就没往下继续。
再用CrystalDiskMark对2T新盘做测试,8GB数据量,1M位深、8队列顺序读取速度206Mb/S、写入速度189Mb/S;单队列顺序读取207Mb/S 、写入189Mb/S。4K随机32队列读取速度1.96Mb/S、写入速度16.6Mb/S;单队列读取1.08Mb/S、写入12.5Mb/S。
再使用ATTO试试2T新盘读写的稳定性,从32K开始,读写速度就比较稳定了,均能稳定在180MBps,后期写入速度超过190MBps,这个表现确实已经很好了。
从实际数据传输的效果来看,使用约3000个文件、21.6G数据量,读取速度长时间稳定在180MB/S,传输过程图几乎呈一条直线,与测试的数据表现一致。传一部1G左右的电影,5秒钟就完事了。
再试试硬盘柜自身的内部传输,同样的数据量,从2T新盘传输至500G旧盘,前2/3时间,速度约为80MBps,这还是老盘写入拖了后腿,后1/3时间,速度上升到120MBps左右,也比较稳定。
机械硬盘本身是旋转的,再加上风扇排风散热,我一开始还担心吵得受不了,没想到使用起来竟然忘了这茬,随手测了一下,噪声只有37dB,再稍微放远一点,确实可以达到无声运转工作了。
另外,硬盘柜还有自动休眠功能,超过10分钟没有数据交换的话,则自动休眠,刚好和电脑同步黑屏,两个硬盘灯都不亮,可以减小硬盘磨损和消耗,延长使用寿命。
用了快一个月了,ORICO DS磁吸硬盘柜一直忠于职守,老硬盘涅槃重生,新硬盘越跑越稳,而且真正实现了自由组合易存储,快速运行更稳定,散热良好保数据。高性能快传输、低功耗快散热、低延迟快响应,确实是我的安全稳定大容量数据仓库。

网友:
500g的机械盘配这个,然后说不浪费?

网友:
其实这个是双盘位硬盘盒,离硬盘柜有很大距离……
然后500G买这么好的盒子太浪费了……

网友:
图片拍得好专业,测评项目也全面。

网友:
这个我也考虑过,但网上评价并不好,会有掉盘情况发生。
最后买了麦沃德4盘位硬盘盒,装了4块4T硬盘组RAID5,把电脑里8T的电影用一晚上转移到硬盘盒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网友:
硬盘装到里面有没有特殊固定或者防震,楼主两硬盘在内部复制文件时候会不会震动互相影响。最后如果使用电脑读取里面硬盘数据速度过快会不会造成卡断,例如我在A盘读取几个大容量图片而且快速浏览滚动切换,在B盘同时播放高清视频。
我现在在想办法处置手里的硬盘,容量小,数量多,想过买大容量盘来集中,但是10t以上的是氦气不想碰,而且以前一直用主板的多sata来这么链接,现在趋势主板sata会减少,可能要用硬盘盒的格局

网友:
双盘是基本类的,最少要5盘坏一个还能实现数据修复,但网上有说不走运坏了两个哪数据全没了,还不如全部独力同你一样用。

网友:
奥睿科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
测评项目全面

网友(2023-10-29):
硬盘柜,除非单位说给你买一个吧,那就没办法用用,自己花钱买,正常么,买个新硬盘又大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