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亮便携易使用、冲破黑暗有能量:凯瑞兹G15 V2手电开箱评测

楼主(2022-12-17):
手电作为居家常备、户外活动的照明工具,我总是希望能够在更便携易用的体积之下,带来更高亮度更清晰开阔的视野,而且操作也要简单一些,续航时间更长一些,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单颗灯珠的小直筒手电是最佳选择。
最近,KLARUS凯瑞兹推出了经典直筒手电G15的升级版本——G15 V2,小巧的身材、4200lm的高亮度、200米的照明距离,再加上经典的外观造型,甚至还有隐藏功能,确实是户外活动的照明好帮手,且听我聊聊G15 V2的特点和使用体验。
经典的外观,身材小巧易携带
KLARUS经典的翻盖硬质纸盒外包装,内部一体收纳仓保护性很好,G15V2稳稳卡在其中避免运输仓储颠簸振动,配件很丰富,手绳、C-C充电线、绒布收纳套、备用防水胶圈等配件在配件盒里,不显凌乱。而且还标配C-A和C-Lighting两个转接头,以及一个18650转21700套筒,这将暗示了G15 V2的隐藏功能。
G15 V2是一款使用当前主流21700电池的小直手电,15A的高放电能力,支撑住4200lm的高光通量输出,端面导电的尾部设计,能够稍拧松尾盖实现彻底断电,避免误开启大功率输出而引发危险。
与G15的外观相似,G15 V2同样采用上下一般粗的设计,灯头、灯颈、筒身、尾部比例协调,正面是大面积侧按开关以及白色镭雕商标和型号印字,可辨识性很高。
G15 V2采用质轻、坚固、耐腐蚀、易散热的铝合金作为外壳材质,黑色军规三级硬质氧化层,进一步提高耐磨能力,全长只有120.7mm,直径27.4mm,这在21700规格的手电中算是小身材的典范了,拿在手上甚至不觉得有多大。
G15 V2的净重只有70克,带一颗原厂电池的使用重量也不过145.3克,还不到三两,却能发出4200lumens的强大光通量,确实便于携带、易于使用,完全体现出轻量化、高性能的户外产品特点。
作为一款随身装备,G15 V2标配一个可拆卸的不锈钢镀黑抱夹,而且抱夹的位置接近尾盖,平时可以挂在腰带、背包、口袋等位置,实现隐蔽式携带,随手取用、用毕放好,实用性很好。
筒身表面采用较为粗深的横向环纹,并铣出6个平面,独特的防滑设计,不但用起来非常趁手,而且使手电圆中带方,增加了美观度和平放的稳定性。
G15 V2加工完工度很高,颜值也在线,线条分明、造型硬朗,边缘都做了打磨,没有硌手的边边角角,特意摸了个遍,防滑槽和散热鳍的边缘也没有刮手的感觉,保持了KLARUS一贯的高品质工艺。
尾盖一侧有一个手绳通孔,保持了约2mm的侧壁厚度,不影响手电倒立,可以配合手绳使用,防止使用中无意掉落,G15 V2的抗跌落高度达到1米,摔一下也就磕碰露白,功能毫不会影响。
拧开尾盖,可以看到镀金双弹簧负极导电设计,粗弹簧压紧电池,细弹簧进一步减小电路内阻,减小外电路压降,更好地保证灯珠电压供应。
G15 V2采用宽电压电路,除了21700、18650,还能使用两颗串联CR123A电池,灯头内部正极同样采用了镀金弹簧导电,这样就能压紧电池两端,避免振动断路或调档,保持光照稳定。
清晰的光明,远泛兼顾亮度高
G15 V2使用了1颗CREE XHP70.2 带果冻LED灯珠,6500K色温正白光,这是目前主流的4核大光通量泛光的灯珠,可以清晰看出灯珠内的十字线,升压驱动具有较高的光效。
灯头镀膜光学玻璃内使用一枚橘面光杯,形成一定的聚光能力,小光杯、浅光杯、橘面杯,整体能够带来漫反射效果,增加泛光的均匀性,同时保证一定的中心光强。
这样的配置,能够将灯珠发出的光更好地汇聚到正前方,距离灯头不算远,就可以看到反光杯完全被灯珠的影像占满,形成漂亮的一满杯黄水,这就是LED发光的实际光路,橘面带来更加均匀的光。
G15 V2使用高效率恒流电路驱动,各个常亮档位都没有频闪,光照稳定,长时间使用眼睛就不会觉得累。特别是10lm的月光档位,特别适合室内暗环境使用,不需要眼睛的适应时间。
4200lm的强大光通量,能够清晰显现光柱效果,主光柱与副光柱亮度都很高,主光柱出筒角度大约为20°左右,亮度非常集中,向前方清晰照射;副光柱出射角度大约为120°,形成漂亮的两个三角形向夜空延伸。
在户外环境实际使用,就是下图这种眼前一片光明的效果,而且泛光照明的左右范围很大,将手电举起,光线脚下大约呈170°向前方和两侧铺开,形成宽泛、均匀的路面照明效果,整个视野之内都是明亮的。
G15 V2的中心光强最高为10000坎德拉,此时的最大照明距离能够达到约200米,不但照明范围大,看得非常清楚,而且几乎达到了人眼晚上的视力距离上限,输出远泛兼顾的效果,在战术、户外等情况的实用性很强。
G15 V2小巧便携,非常适合EDC携带照明,出去随便开个中亮档位500lm也就够了,走个夜路足以应付,而且照明的反光不会觉得刺眼,用起来很舒服。
简单的逻辑,侧开关快速调光
G15 V2采用灯颈位置的侧按开关控制照明,1mm宽度的金属压环,内部是略微凸起的11mm直径大面积硅胶按键,可以在黑暗中凭借触感快速找到开关,灵活快速直达各种亮度需求,确实非常方便。
用手正常握住G15 V2,四指刚好与灯体长度差不多,手指和手掌很稳定地被防滑设计支撑住,这时拇指可以很方便地落在开关的位置,按动开关操作非常灵活方便。
G15 V2一共有5个常亮档位(亮度对比如下图所示),单击开关键开机,将会开启记忆亮度(月光和极亮档位不记忆);此后长按开关换挡,即可按:低亮档50lm→中亮档500lm→高亮档2000lm的顺序循环调节亮度;任何时候单击主开关,手电关闭。
实际户外环境使用中,如果需要开启极亮4200lm,只需要快速双击开关即可,无论是关机状态还是开机状态,都能迅速开启极亮,再次单击退回之前的状态。
如果是在室内使用时,10lm的月光档位这种最低亮度同样是非常实用的,可以有效保护人眼的暗视力,开启或关闭都不需要时间适应,在关机状态,长按G15 V2的开关键,就可以一键开启月光档位,不会晃到眼睛,适合晚上在室内环境使用。
任何状态,快速三击开关,将开启爆闪功能网,4200lm的爆闪足够应急自保使用。再次三击开关,将在爆闪—SOS—信标三种功能间切换。
另外,为了避免误开启,G15 V2还设计了开关锁定功能,长按开关约5秒锁定开关,锁定后三击开关实现解锁。
隐藏的功能,双向快充全防水
G15 V2灯颈位置开关的反面是充电仓,平时由胶帽封堵,江毛内部有一块凸台,刚好盖住TYPE-C接口,不用区分正反,而且支持双向快速充放电。
开关的圆心位置还有一颗电量指示灯,通过内部智能电路控制,以红橙绿三种颜色显示当前电量,绿色>70%、橙色>30%、红色<30%,并且在充电过程中也能实时显示充电进程,方便使用者掌握电量情况。
G15 V2支持5V2A的标准快充协议,我出门总习惯带一个太阳能板,可以随时快速为G15 V2补电,不到3个小时就能从无电到充满,基本不会耽误晚上使用。
现在揭晓隐藏功能,G15 V2还可以作为应急电源对外放电,放电同样支持2A电流,快充快放,提供使用者所需,保障使用者随身电子产品能够正常使用,而且还不影响G15 V2正常照明使用,真是一举两得。
密封的筒身,再加上未改的防水胶圈,以及充电口的防水密封塞,G15 V2整机具有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尘防水等级,即便暴雨倾泻,也丝毫不会影响手电工作,可以轻松应付各种恶劣的户外使用环境。
稳定的性能,持续散热长续航
最后再来看看G15 V2的实际数据表现,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线,灯头和筒身中部握手的位置连接双通道热电偶测温,灯头距离照度计约60厘米。
G15 V2的五个常亮档位对应的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照度分布比较均匀,虽然不是聚光手电,但中心照度最高接近5万Lux,光强能够达到10000CD。
高功率输出带来快速升温,也就必须快速降档,以免灯珠光衰,降至高亮档位,再次小幅降档后,能够稳定在15260lux,大约是高亮档位的65%左右,也就是能稳定在1300lm左右输出。
G15 V2的控制电路带有智能温控,测试10分钟内我重复开启了1次高亮、1次极亮,可以看到温度也随着输出而变化,不再手动操作后灯头温度会降下来,筒身温度继续上升并接近灯头温度,这表明筒身也在参与散热。
室温23.5℃下,测试约20分钟,灯头温度约49℃,筒身的温度只有41.1℃,触摸能够感觉到热量,正常手握使用不会烫伤手,G15 V2的温控平衡设计比较到位。
测试期间,我多次手动开启极亮,随着电量降低,开启极亮的亮度有所下降,但降档均能保持高亮档位,约2小时35分钟,电池电压过低,自动关机,静止片刻后还能再开机以供紧急时用,如果不加人为控制,续航时间能够超过3小时,还是令人满意的。
从使用了半个多月的情况来看,KLARUS凯瑞兹G15 V2手电,造型经典耐看、小身材大能量、远泛兼顾长续航、携带轻巧易操控,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G15 V2的电力充沛,长续航快散热,而且还能当应急电源使用,确实是一只实用性很强的手持照明工具。

网友:
高度不低啊。你这背景选的好啊,好像大森林一样,

网友:
实用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