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让廉价的桂辰USB电压电流检测仪也能检测小电压

楼主(2022-12-17):
好几年前花20块钱包邮买了个桂辰BY56U USB电压电流检测仪,可以检测USB的电压和电流,还带有功率计算,电能计算和电量计算的功能,
另外还有数据记忆,校准,定时断电等功能。最重要的是,还可以设定电压范围,超过范围可以提醒或者自动断电

这个功能就可以用在电池容量检测上面,
我们可以设定电池满电电压和没电电压,然后通过水泥电阻放电,
电压低于设定值就会提醒或者断电,同时电量数据也会记录下来

但是由于这个USB电量计只有USB输入和USB输出,没有额外供电接口,
本机用电也是从USB输入口取得的,所以电压测量范围最低从4v开始,
这样就不能测量电池的容量了,因为电池的电压是3.2-4.2v
于是,我把它拆开看看能不能改个外接供电,
拆开后可以看到本机供电是由一个6206的3.3vLDO产生的,

而这个LDO供电端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到了USB输入的正极上,
这样,我们可以同样通过一个二极管把供电端引出来,外接一个USB接口

这样当测量低于4v电压例如锂电池电压的时候,由外接接口供电,就不会出现无法工作的情况

至于为啥有个10mv的底数我还没研究明白,不过不影响测量

网友:
为什么我买的没有这么多功能……

网友:
方便操作就蛮好的

网友:
好想法,有空也给我的炬为改一下

网友:
这表不错哦  小巧字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