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准备入手一台便宜的高频焊台试试,大家看看bk1000行吗?

楼主(2022-12-17):
看了看官网300多,淘宝250哪里买靠谱?官网买感觉很亏

这个高频值得入手吗?

网友A:
bk1000是开关电源的没什么意思,买焊台不就是为了稳定安全嘛,开关电源那还不如买开关电源的jbc,比如速工AIFENA3就it挺好的

网友B:
国产203H
价格180到200
拼多多撸个券,再减20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k1000是开关电源的没什么意思,买焊台不就是为了稳定安全嘛,开关电源那还不如买开关电源的jbc,比如速工A ...

如果开关电源坏了再换一个变压器上去估计还能用。{:013:主要看耗材方便折腾不?

网友D:
要玩高频妥妥的上快克。你这深圳白光还是算了吧,听它的名字你就懂了吧。

网友E:
还是快克来的牢靠,工具在能力范围内还是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k1000是开关电源的没什么意思,买焊台不就是为了稳定安全嘛,开关电源那还不如买开关电源的jbc,比如速工A ...

开关电源的确不行,但是预算就200来块,有什么别的推荐吗?我就是个业余尝尝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203H
价格180到200
拼多多撸个券,再减20多。

你说的是红黑色标的那个吧,一开始也是想选那个,但是一看评论傻眼了感觉不怎么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开关电源坏了再换一个变压器上去估计还能用。{:013:主要看耗材方便折腾不? ...

烙铁头好像是普通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玩高频妥妥的上快克。你这深圳白光还是算了吧,听它的名字你就懂了吧。 ...

价格让我死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快克来的牢靠,工具在能力范围内还是买好的

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的确不行,但是预算就200来块,有什么别的推荐吗?我就是个业余尝尝鲜 ...

后面不是带了个推荐型号嘛,速工AIFENA3,这货是开关电源的jbc,淘宝298把,能接受二手小黄鱼胜美达203或者tpk-300a吧,前面的带手柄150元左右,后面的带手柄200左右吧

网友:
楼上推荐的二手tpk-300a焊台不错,它是快克带工的,买时要注意一定要是原装手柄发热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的确不行,但是预算就200来块,有什么别的推荐吗?我就是个业余尝尝鲜 ...

我业余用了几年,总结一下:1.优点是便宜。2.测过输入功率,从没超过60瓦。3.原装的两个烙铁头完全不上锡,要换。一般用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业余用了几年,总结一下:1.优点是便宜。2.测过输入功率,从没超过60瓦。3.原装的两个烙铁头完全不上锡 ...

看来要另选了

网友D:
收一套二手快克203H阿,200元应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一套二手快克203H阿,200元应该搞定。

二手快克203H 200元,我也想要

网友:
上文宇的815或者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