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IY电源美化版

楼主(2022-12-17):
继续升级外观这次胶皮纸加高温美纹胶带缠绕,顺便D了条快充面条线,问一下懂的大神数据线接了CC1和电源正负极充电正常,CC1和CC2同时接不能充电怎么回事呢

网友:
有那箱子的味道……四角贴的胶带?

网友A:
那个ac接头淘宝怎么搜?

网友:
ac接头是烂插头拆的吧。有种一体化螺丝类固定,就焊两根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ac接头淘宝怎么搜?

旧适配器拆解下来再次利用,亚克力壳上面钻2.5左右孔,然后敲进去就可以了亚克力延展性不用担心破裂

网友B:
结实吗这个

网友:
手艺不 错,挺 漂 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实吗这个

接触面先胶粘的干了后钻眼上螺丝固定,这个这是后期美化外观处理而已,这样说吧请直接上大锤。

网友:
牢固不  拨的时候 不会裂开吗

网友C:
散热得加强,夏季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得加强,夏季要注意

热天再说吧,这个纯粹是好玩使用概率基本为零,一般我都用原装的适配器,这个头子是20W的主控方案固定工作频率65KHZ,后级5A同步整流管,协议芯片WT6615F同步VBUS管也是5A的,虽然用料一般电流表3A大电流测试几分钟基本没什么发热也许天冷了吧

网友:
有点可以哦

网友:
这是真的是漂亮啊

网友:
应该增加1个USB机箱接口。

网友D:
美化的不错,刚好我有个丑化版的,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美化的不错,刚好我有个丑化版的,来看看。

楼上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化的不错,刚好我有个丑化版的,来看看。

安全第一外观随意,我只是个强迫症患者

网友E:
这个胶带是玻纤加强胶带,不是美纹胶带
美纹胶带是纸质一撕就掉的,遮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胶带是玻纤加强胶带,不是美纹胶带
美纹胶带是纸质一撕就掉的,遮盖用 ...

你是对的,我是大慨可能也许或者估计取的名字

网友:
四角贴的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