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电源 后面的开关一直回弹

楼主(2022-12-17):
如题,发现后面的这个按钮一直回弹,

但现在电脑还能正常用,安钛克的550w,淘宝店铺,跑路了。。这个不用管吗

网友:
买一个开关换了

网友:
量好尺寸去淘宝买个换上,多买几个备用。

网友:
短接吧,一般也用不到

网友:
弹簧失效了,不如直接扣掉

网友:
好像几年前就听说过,安钛克有一批电源的开关容易坏,是通病。
没有保修了,你自己拆开,直接连通,不要开关了,插电线就通。
而且你这个根本不需要处理,它永远打到开的位置,不影响使用。

网友:
电脑能开机,说明这开关处于常闭状态,你可以不用管它,如果觉得不爽可以买一个开关换了

网友:
开关坏了,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翘板开关,这个一直开着也没事,有的电源都不带开关

网友:
坏了换一个就行

网友:
觉得自己的习惯需要开关就去换一个,不需要的话就短接就可以了,只要电源使用没有问题就行。

网友:
想换就换,这个开关有没有都行。

网友:
开关质量问题,买个换了就行了,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