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12V骆驼电池打不着了,能拆下来用12V锂电充电器充吗?

楼主(2022-12-17):
可能是天太冷,又放了几天没发车,突然就打不着了,天暖和的时候还是一打就着,不过电池也大概有10年了,拆回来想补下电,家里只有12V锂电充电器,不知道能不能充?请各个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经测试,确实充不满,13V充电器就打嗝了,之前已经在车上怠速充了2小时,这种铅酸电池是不是用13V的傻充就行了?

网友A:
10年就换了吧,寿命基本到头了

网友:
充不满,应急充充没有关系……
如果内阻大,一充就满了哈

网友:
用了10年楼主威武

网友B:
12V充电器实际输出应该不超过13V,充个几天几夜试试

网友:
电池内阻太大了,打火瞬间,电流太大,压降就大了!!!!!!应该是铅酸电池极板硫化严重了,可以连个大电容试试,就是那个法拉超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充电器实际输出应该不超过13V,充个几天几夜试试

锂电一般12.6v,电池内阻大的话,插上去就12.6v了,根本没有多少电流充入。

网友:
10年了换了吧,我自己的2年多坏的心疼,超过4年的我都觉得值了

网友:
10年就太牛屁了,我上回开别人的5年电池就不行给换了...

网友C:
拆下来充就是了。注意检测电压。温度。没异常的话充个几小时,然后能拉起来车了,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充就是了。注意检测电压。温度。没异常的话充个几小时,然后能拉起来车了,就行了。 ...

就怕充满了,一启动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怕充满了,一启动就没了。

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放心整。一下就没了,那是电瓶不行了。

网友:
铅酸电瓶没那么娇贵,完全可以拿来充,就是不知道这充电器的参数,就怕几天几夜也充不满。

网友:
12V电瓶充电器电压=14.5V
12V锂电充电器=12.6V

锂电充电器冲不满,12.6V电压可以冲到50%

网友:
这是我所知寿命最长的车用电池。

网友:
锂电池充电器12.6v,充不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就换了吧,寿命基本到头了

平时用着都好好的,只是前段时间放了一个星期没开,一直都是一打就着的,不像是坏了。

网友:
锂电池充电器炸掉的后果

网友:
电源输出串一个12V20~30W的灯泡,可以充.
不然直接保护了

网友:
12V锂电充电器终止电压是12.6V,电压低,压差小,估计充铅酸电瓶也充不了多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