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H3电视盒刷云os后有没有办法刷回安卓?

楼主(2022-12-17):
如题,一个刷过yunos的烽火i10b电视盒,全志H3 cpu,再刷普通安卓时会在boot1报错,这情况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看来确实没办法了,本来还想升级个安卓7.1 这下也不用妄想了

网友:
试试同配置的外贸盒子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确实没办法了,本来还想升级个安卓7.1 这下也不用妄想了

全志H3有安卓7的固件吗?发上来我试一下,手中刚好有个H3机芯的杂牌盒子

网友B:
将全志H3的FLASH存储芯片焊下来再焊上一片空白的FLASH重新刷机即可,全志的优点就是随便刷 刷不死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全志H3的FLASH存储芯片焊下来再焊上一片空白的FLASH重新刷机即可,全志的优点就是随便刷 刷不死滴! ...

要换flash芯片还叫刷不死,那就没有能刷成砖机顶盒了

网友:
固件不对吧,用TF卡刷,不行用双A的线刷

网友C:
已经是废铁一堆了,要换处理器才行,写了CPU的加密区,之前我就有一个yunos的安卓盒子,我怎么折腾都不行,刷安卓固件到75~76%必报错,我劝你早点放弃,要不就买个全志H3回来换,保证99%解决

网友:
安卓一旦刷了阿里云你就别指望刷回安卓了,至少我是没这个本事。

网友D:
刷不回去了,只能用这个系统了

楼主(2023-01-20):
引用 网友B:
将全志H3的FLASH存储芯片焊下来再焊上一片空白的FLASH重新刷机即可,全志的优点就是随便刷 刷不死滴! ...

这么说,刷机锁是在闪存里?并不是在cpu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是废铁一堆了,要换处理器才行,写了CPU的加密区,之前我就有一个yunos的安卓盒子,我怎么折腾都不行, ...

5楼说加密分区在闪存里,你说是在cpu内部?

网友D:
看全志的说明文档,加密是在一个独立的芯片里面,不在CPU也不在闪存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不回去了,只能用这个系统了

只有原生界面的4.4.2可以刷,其他的都提示锁boot了,这盒子也就那样了,硬件也有毛病,电源适配器不开机反复重启,目前都是拿刷机线接着充电器这么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5楼说加密分区在闪存里,你说是在cpu内部?

不要试了,就是在CPU内部的,有人连闪存都换了还是没刷回来,你可以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试了,就是在CPU内部的,有人连闪存都换了还是没刷回来,你可以换一下试试? ...

不用,破盒子不折腾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全志的说明文档,加密是在一个独立的芯片里面,不在CPU也不在闪存里

板子上没有多余的8脚闪存吧 24  的25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志H3有安卓7的固件吗?发上来我试一下,手中刚好有个H3机芯的杂牌盒子

外贸盒子R69的固件,刷完用手机遥控或者鼠标,全志刷机工具直接线刷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qA7wsXugRibjsp9zEN3YA?pwd=p9be
提取码:p9be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贸盒子R69的固件,刷完用手机遥控或者鼠标,全志刷机工具直接线刷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qA ...

试了一下,可以刷入成功,但无法启动盒子,黑砖,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试了,就是在CPU内部的,有人连闪存都换了还是没刷回来,你可以换一下试试? ...

这么说是cpu加密了吗?这也太坑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