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89XE手动量程四位半万用表拆机测试

楼主(2022-12-17):
优利德UT89XE,采用的承永ES289C芯片,20000计数,ES5真有效值芯片!通断档二极管档速度不错,带声光报警。电容档是自动量程,速度一般,整体精度不错!我手里这个电阻档2K和200R量程精度不咋地了。还砍了将近0.1R底数。。。。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网友:
不会修大师又开拆了啊

网友A:
不错的表,各方面都不错,遗憾的是手动档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9395-1-1.html
电阻档的确有不完美,我尝试改善未果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6067-1-1.html

网友B:
拨盘是打了润滑脂嘛

网友:
谢谢分享,看看高手评测。

网友:
优利德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表,各方面都不错,遗憾的是手动档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9395-1-1.html
电阻档的确有不完 ...

1.这个是国产中最贵的手动挡手持万用表了吧,请教
2.一直搞不懂,这玩意为何是单片机校准还要那个电位器校准干嘛?
3.还有一点搞不明白,为何很多手动挡都喜欢用2开头计数,极少数用6开头,用1开头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拨盘是打了润滑脂嘛

出厂已经抹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这个是国产中最贵的手动挡手持万用表了吧,请教
2.一直搞不懂,这玩意为何是单片机校准还要那个电位器 ...

1,应该是最贵的手动挡吧,至少我没见过比它贵的手动挡表,官方旗舰店300多元,
2,那个电位器是校准电容或者与ac挡有关的,具体我也不是太了解,
3,手动档基本都是1开头的吧,

网友:
这款万用表质量真是没得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应该是最贵的手动挡吧,至少我没见过比它贵的手动挡表,官方旗舰店300多元,
2,那个电位器是校准电容 ...

胜利VC980也3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