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个破皮又崴脚的天猫精灵电源 深圳睿德电子制造 型号:RD1202000

楼主(2022-12-17):
5s收拾出来一个坏电源,丢了可惜,修一修备用

插脚被人暴力搞坏了

就从插脚下手,用钳子撬开

内侧插脚可以看到掉出来了

拆出来已经散架

主板正面,配置很齐全,这电源值得修

主板背面

高压电容400v 47uf

低压滤波 16v1000uf*2

输入emi组件

把线拨出来,用钻头把残留的线皮钻掉,等下穿线点704胶

插脚打孔,点胶+螺丝,螺丝不能拧到对面去短路

外壳超声线涂704

压合一晚上

第二天收工

end

网友A:
做法一样,一根螺丝干两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法一样,一根螺丝干两端

螺丝打穿了不安全吧???

网友:
骨折一般都打一根钢钉……

网友B:
这种折叠感觉问题多点,不是接触不良就是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法一样,一根螺丝干两端

干两端就boom了,只能干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折叠感觉问题多点,不是接触不良就是断

这种设计对注塑要求很高,参数不合适时,那个连接点会有应力,导致连接强度降低容易断(注塑时把插脚预热到200度以上可以减少不良发生率)

网友:
  两个电感的 都值得修一修  ……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点胶固定,安全稳固. 就是插头不能收了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值得一修。

网友:
加了钢钉应该能用得住了

网友:
确实好想法

网友C:
电源都是开壳难

网友:
这手术过了结实多了吧

网友:
插脚钻孔手艺不错,小塑料杆没打爆。

网友:
楼主这电源不错确实值得修复谢谢分享

网友:
这操作看就是老手了,以前叫修理匠现在叫技术员

网友:
12V2A24W,值得修

网友:
可以焊接成固定插头,顺便改成3到12伏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都是开壳难

这种有插脚的好开,超薄的笔记本电源100%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