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装修,放假回去弄了一下网络拓扑

楼主(2022-12-17):
看一下我出来后,最后修过了的拓扑

由于之前只有一楼,所以光纤是到地下室的,不想喊电信来换到楼上,所以光猫就在地下室由于之前不同房间切换WiFi丢包严重,爱快AP又贵,所以回去买了一台红米AX6000,然后又给新弄的二楼买了三台AX6S。

从地下室穿线到外墙,外墙再进二楼弱电箱,这里有个2017年买的必联网管交换机,地下室上来1根进,然后2个给客厅,4个到房间,1个到POE交换机。POE交换机再接4路监控。
监控从POE到必联交换机再到AX6S再到威联通NAS,对于我家预埋的线,这已经是最短路径,而且也才几Mbps,不影响网络质量

红米这个mesh有线中继组网调试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VLAN配置问题(因为我想单线复用到客厅放IPTV),反正没法有线组网,因为没什么时间弄了,就放弃IPTV保网络。2个VLAN交换机全当普通二层交换机用,当时是正常。后来我妈来电说网不行,我远程查了半天,最后选择改子路由的接入方式。指导她把爱快出来的线直接接AX6000的WAN,AX6000的LAN直接上二楼,故障恢复。

过年回去再弄,目前不满意。

网友:
楼主家很大啊。装这么多设备。普通AC+AP应该可以胜任吧。

网友A:
这么大、复杂的,还是用AC+AP,简单好用。

网友B:
这么多的网络设备,楼主是来拉仇恨的吧!

网友C:
今晚折腾了一下,家里网络成功从60m变10m

网友:
设备太多,要用好点的交换机

网友:
这么多的网络设备,不这么懂,路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复杂的,还是用AC+AP,简单好用。

wifi 6 的爱快太贵了,而且速率也不高,目前也只能覆盖2.4G。墙厚,5G隔墙就拉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的网络设备,楼主是来拉仇恨的吧!

主要的就爱快路由器和几台组网的红米,其它只是附加一些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晚折腾了一下,家里网络成功从60m变10m

还能反向升级的

网友D:
线有点乱不整理下

网友E:
楼主是来拉仇恨的,家里大别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有点乱不整理下

太多了,等哪个时候弄机架了再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来拉仇恨的,家里大别墅。

常见的农村自建房,和大别墅完全没法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见的农村自建房,和大别墅完全没法比

我老家也是自建房,我就移动送的一体光猫放三楼, 5楼和1楼能很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