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201-2朝歌_M8273_DIY固件 新鲜出炉!

楼主(2022-12-17):
本来想拿这个包的制作过程,写个机顶盒ROM修改实战教程的,可实在没时间写长篇大论

先把成果发上来吧!
CM201-2朝歌_M8273_DIY固件,测试机芯hi3798mv300h
内置软件:乐家桌面1.0.38+云海直播+NewTV

刷机方法:
1、文件全拷到U盘根目录,从电脑拔出U盘时,要安全弹出U盘,不要看文件拷完了就直接拔出来。
2、U盘接机顶盒USB口,短接法强刷,或TTL线先刷recovery.img,然后进recovery刷机。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h3Qdi_xuTeRgqLyhhVdqQ
提取码:m8mb

本包recovery.img和update.zip压缩包采用testkey(公签)作签名认证,有意练习ROM修改者 ,可以尝试一下(不一定适用其它机芯或机型)。

本人收集的解压打包签名工具和一些破解版RECOVERY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DZnVSIUgVnHR15lngDByw
提取码:g4nw

网友:
大佬知道这个是哪个代工或者刷那个固件吗?壳子背面没有任何代工信息,iptv-分省模式。

m8286

网友A:
root@Hi3798MV300: cpu应该是这个
不知道为啥这里也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ot@Hi3798MV300: cpu应该是这个

朝歌代工,板号M8268,这个包也可以试试的

网友A:
你另外一个网盘里2018旧版和新版啥区别  我看盒子背面是2017.。。。的  这个盒子估计是2018或者2019年的

网友:
没注意看  强刷语音版。这个应该是1+8的 内存比较小

楼主:
可以试试CM211-2的免拆打开ADB方法,安装sw_product_check/SWProductCheck.apk(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原生安卓的设置)
按遥控器设置键,弹出选择

选择com.android.settings,进开发者选项,开启USB调试,就可以通用网线或WIFI,adb刷入recovery了。

网友A:
没有遥控器是不是只能短接刷机?

下面是进recovery刷机步骤吗?
4.替换完成后,盒子开机,连续按遥控菜单键和音量减键,进入Recovery刷机模式,选择从u盘刷入update.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另外一个网盘里2018旧版和新版啥区别  我看盒子背面是2017.。。。的  这个盒子估计是2018或者2019年的 ...

那是仓库,转载别人做的刷机包,里面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
其实我已经拆开了。。
Bootrom start
Boot Media: NAND
Decrypt auxiliary code ...OK

这个帖子发出去跟看到之间是不是有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遥控器是不是只能短接刷机?

下面是进recovery刷机步骤吗?

实测:进recovery模式,三大运营商的遥控器可以通用
如果你有TTL线或者会开adb调试, 个人不主张短接刷机,容易搞坏板子
刷入recovery后,用开心电视助手,直接重启盒子进recovery

网友:
u盘要fat格式吗?短接法失败。

网友A:
rec 升级失败提示 signature verification fai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c 升级失败提示 signature verification failed

U盘质量要好,FAT32格式,不分区
拷贝完成后,一定要弹出媒体,不要直接拔出。

试过了,免拆可行!下载原链接的sw_product_check文件夹到U盘
1、将全部文件COPY到U盘,U盘插入机顶盒。
2、安卓原生设置,进入开发者选项,打开USB调试。
3、打开软件[开心电视助手]连接机顶盒
4、adb shell执行如下命令(可以复制粘贴,回车执行):
dd if=/mnt/sda/sda1/recovery.img  of=/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recovery
5、完成后,点击[进入Recovery],机顶盒会重启进入Recovery
6、选择U盘中的update.zip,耐心等待刷机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U盘质量要好,FAT32格式,不分区
拷贝完成后,一定要弹出媒体,不要直接拔出。

ttl刷的rec,按遥控可以进入rec,选update提示校验失败升级,小机器人躺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l刷的rec,按遥控可以进入rec,选update提示校验失败升级,小机器人躺那里了..... ...

网盘传输,U盘拷贝,有时会丢数据块,导致校验出错。
我专门网盘重新下载下来,试了一下,说明我上传的没问题呀。
要不你重新下载
链接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盘传输,U盘拷贝,有时会丢数据块,导致校验出错。
我专门网盘重新下载下来,试了一下,说明我上传的没 ...

换了沙发桌面了啊 我去update包里想提取出桌面和云海来,桌面找到了,云海是哪一个?

沙发和乐家桌面那个好点?

不行试试直接putty进去个桌面看看。但是原来的盒子是设置不了无线的。没有试过直插网线行不

网友:
那我去在下一个新的  速度有点慢 慢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