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仕G80F23CSL-Q6微波炉更换控制面板贴膜

楼主(2022-12-17):
朋友的格兰仕微波炉,口述故障为有时能打开,有时不能打开,能打开就能正常加热,我在脑海中假设了无数种可能,可能是朋友描述得不够贴切,等到机器抬上来,上电测试,才知道根本连开关都按不了。故障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买个同型号的按键贴膜回来更换应该就能应付。。。。比手机贴膜又稍微复杂一点,稍微有点动手能力的人都可以对付。。最难是根部的排线,如果不把整个面板卸下来很难固定。。 还有那几组插头,事先拍好照片,然后再把,慢慢来,更换好先不急着贴上,通电先试试,各个按键正常。然后再把背面的背胶纸撕掉,对准面板,贴上去,最好一气呵成,因为背胶很粘,一旦固定就很难再撕。固定好后再通电测试,一切正常。完美复活

网友:
我有个微波炉也是这种的,后来坏了我就改成老式的那种机械的了,一劳永逸

网友:
我屋里的微波炉也是触摸的,不过品牌是美的的。

网友:
还能买到配件,不错

网友:
微波炉花梢的功能没用

网友:
同款微波炉,也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按不了,买这个好像花了18

网友:
玻璃门可以当镜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