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钎焊 万能焊丝 药芯的 焊铝铜 铜铜 说用喷枪就可以磷铜的

楼主(2022-12-17):
有没有人懂的????

楼主:
800度,喷枪完全可以。。

喷枪可以到1100度。

楼主:
据说铝钎焊丝,400度,上电烙铁,可以焊锂电池的极耳

网友A:
瓦斯罐喷枪 热熔量不够  试过焊t12烙铁头还可以  用磷铜和含银的焊丝都可以用,但是需要切断成小段放到要焊接物体表面。
焊铜管 很难,铜管散热快,瓦斯罐喷枪火小 一边加热铜管一边散热 要是两头都是铜管降温就更明显了,
用瓦斯罐喷枪用有药芯那种白色万能焊丝勉强能焊上铜管加铜管接头,焊接面麻麻咧咧的 还得打磨一下。

要是有修空调那种加氧的焊枪 就不用那种万能焊丝了。万能焊丝堵漏勉强,要机械性能 几乎没有,还是专业的铜焊丝 或者铝焊丝 靠谱。

网友:
如果用来焊接空调铜管,用这个才可以,

网友:
还能电烙铁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瓦斯罐喷枪 热熔量不够  试过焊t12烙铁头还可以  用磷铜和含银的焊丝都可以用,但是需要切断成小段放到要焊 ...

找个勺子先用喷枪把焊条化了,然后浇上去应该可以

网友:
都不用氧气瓶了吗?
现在的焊条都那么高科技到底劳不牢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瓦斯罐喷枪 热熔量不够  试过焊t12烙铁头还可以  用磷铜和含银的焊丝都可以用,但是需要切断成小段放到要焊 ...

我们根本不会搞空调管子的。

万能焊丝,可以焊电池的铝耳。。。以及铝电线转铜接头。。。

网友C:
试过液化气喷枪,根本烧不红铜管,说钎焊都得达到足够大的火焰功率,不然焊件烧不到亮红,啥焊条都是白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液化气喷枪,根本烧不红铜管,说钎焊都得达到足够大的火焰功率,不然焊件烧不到亮红,啥焊条都是白扯。 ...

我用烧猪毛的喷枪把铜线溶成一团子。。

铝线更容易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烧猪毛的喷枪把铜线溶成一团子。。

铝线更容易化。

铜丝可以烧融,就像用火柴烧融细漆包线接头,但是单纯烧融铜铝丝而不把冰箱压缩机上铜/铁管烧到白红根本不成,那就非得加氧至蓝火才行。

网友D:
不锈钢圆管衣架焊接失败,看来小火焊接的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丝可以烧融,就像用火柴烧融细漆包线接头,但是单纯烧融铜铝丝而不把冰箱压缩机上铜/铁管烧到白红根本 ...

你百度下磷铜。。。就是有弹性的。很多开关里用的

熔点很低。很容易化了强度还可以。

实际上喷枪不要把铜管吹化了,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圆管衣架焊接失败,看来小火焊接的不靠谱

建议用焊接的稀硫酸先腐蚀下表面。

这个万能焊丝最重要的是表面处理。。。因为它并没有把要焊的铁,铜化了,然后热融合。。。。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E:
这种焊丝里面的药芯腐蚀性有点大。我焊一个黄铜三通接头,在一个地方烧久了点,焊丝的药芯把黄铜管给溶了一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勺子先用喷枪把焊条化了,然后浇上去应该可以

工件温度太低,你这浇上去就成铸模了,根本不行

网友(2023-02-07):
还是没有个有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焊丝里面的药芯腐蚀性有点大。我焊一个黄铜三通接头,在一个地方烧久了点,焊丝的药芯把黄铜管给溶了一 ...

融化了,合金熔点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