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使用了几年的蓝牙鼠标冲不进电, 拆开查看

楼主(2022-12-17):
使用了几年的蓝牙鼠标冲不进电, 拆开查看

估计是充电芯片坏了, 丝印B1OL,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用什么替换.
现在是拔下电池充电了.

网友A:
我反而觉得不是芯片的问题,这个电路开关要打到另外一边才能充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反而觉得不是芯片的问题,这个电路开关要打到另外一边才能充电吧.

这鼠标使用了几年的, 充电时LED2会亮, 现在也不亮了.  充电与开关无关的, 开关只是通电到篮牙与鼠标控制电路.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
换电池吧。反正冲一次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
那就换一个充电口吧,这也是容易坏的部位

网友:
啥牌子的?不会这么容易坏的

网友:
改成4056充电吧。

网友:
会不会是USB口损坏了呢?

网友:
充电芯片坏了而已,换个4056吧,没有它解决不了的。

网友:
丝印B1OL, 可以尝试更换4054看看。

网友:
先测一下电从哪里断的

网友:
看一下IC脚定义跟楼上说的是不是一样,,是就可以直接换个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鼠标使用了几年的, 充电时LED2会亮, 现在也不亮了.  充电与开关无关的, 开关只是通电到篮牙与鼠标控制电 ...

看芯片外围电路,应该是4054,你量一下几个相关的电阻看和4054电路是不是能对上

网友:
楼主说这个不太像充电芯片,充电芯片一般都是8脚的。

网友:
直接换4054.。。。。。

网友:
电从哪里断的

网友:
可以加一个充电模块。

楼主:
今天查看了下电路, 估计TP4055可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