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伙计们 捡了个玩意 怎么玩 拆解图来了 星驿付ME52

楼主(2022-12-17):
下楼丢垃圾  看到路边好像有个东西  捡起来发现是个耍胩鸡  因为晚上下雨进水了  屏幕上都看得到一层水  这应该没什么用处了 后面还带摄像头的 估计扫码用  大神们看看有没其它用处

图片顺序错乱了  这屏好像有问题 缺行  那个模块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除了电池有用  其它都没啥用  就过下拆机瘾

网友A:
操作员01
密码0000
都是一样的,别刷自己的卡,刷了钱给原主人了!
拆了吧!想要啥留啥

网友B:
拆吧,里面搞不好有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员01
密码0000
都是一样的,别刷自己的卡,刷了钱给原主人了!

那是当然  不然都不会意思说这这发过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操作员01
密码0000
都是一样的,别刷自己的卡,刷了钱给原主人了!

给他刷一堆一分钱不知道手续费是按笔算还是总额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吧,里面搞不好有STM32

管他32  还是啥  拆时肯定要拆的   拆到32就给你啊  反正我也玩不转

网友C:
拆电池,剩下的扔

网友D:
后期hm或者南天芯片几率比较大,最多能用个电池和屏幕 ,别的 也许充电芯片能勉强用用   蓝牙都够呛能用上。

网友E:
电池、电子元件等等,最不济,led什么的还是能用的

网友F:
有可能是故意丢的,谁捡到只要刷卡就到机主账户了。

网友:
只能拆电池了

楼主:
是哦  你说这东西造价看样子不是很便宜  再利用价值怎么就这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电池,剩下的扔

对头原以为有32  就算是个GD32也行  结果整个模块  这个模块新的几十块  没地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故意丢的,谁捡到只要刷卡就到机主账户了。

那就有点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电子元件等等,最不济,led什么的还是能用的

没什么用处  拆个电池安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期hm或者南天芯片几率比较大,最多能用个电池和屏幕 ,别的 也许充电芯片能勉强用用   蓝牙都够呛能用上 ...

确实如此  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期hm或者南天芯片几率比较大,最多能用个电池和屏幕 ,别的 也许充电芯片能勉强用用   蓝牙都够呛能用上 ...

有颗Flash说不定能用来改路由,还有颗CR2032可以当主板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