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一个龙韵双速充电钻12v电池,并简单换组LG动力电芯

楼主(2022-12-17):
原装的确实不咋滴!电池是好的只是速行差点意思,內阻2个20多,1个30多,
现在准备换lg,內阻12左右

楼主:
要想看我又是怎么点焊连接还原的,请看下回分解

网友:
明明一帖可以发完的非要拆成两帖,我要举报你骗M...

网友:
2018年的电池。

网友:
已经举报……
有的是3片DW01,1233不错的了……
不过你可以装个四针插座,方便均衡充电……
我就整了俩

网友:
这些电池都是1300mah的,并且有漏电问题,摆久不用过放

网友:
龙韵充电站原配电池确实不咋地。

网友:
寿命差不多了?

网友A:
这种电池包都不怎么滴,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包都不怎么滴,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你我还没阳么????,话说电池是大头

网友B:
这电批是不是价格比较优惠的那个吗?记得我也买过一个,声音不好听,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批是不是价格比较优惠的那个吗?记得我也买过一个,声音不好听,退了 ...

不是,我的是包胶手柄的,好像活动的是没包胶的,但人家有的收到的就是包胶的,我没赶上那个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的是包胶手柄的,好像活动的是没包胶的,但人家有的收到的就是包胶的,我没赶上那个车 ...

我那时候买回来,本来自己有一个,是奥奔的,外观差不多,但感觉 不如我那个声音小,另外我那个还个锁,就是断电的时候我那个轴只能转一点点就转不动了,但这个龙韵这个电钻轴可以一直转,用着感觉不好,就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时候买回来,本来自己有一个,是奥奔的,外观差不多,但感觉 不如我那个声音小,另外我那个还个锁, ...

这个功能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C:
赶紧换电芯,别卖关子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包都不怎么滴,过段时间就不行了。

已经坏了一个了,准备把便宜洗车机的电芯也换成LG的动力电芯,4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紧换电芯,别卖关子哈哈哈哈

好吧,先安慰一下子,先这样,等下追个剧,明天弄

网友D:
这种烂大街的促销充电钻所用的锂电池更差劲,不是有了解内幕的坛友说过都是用的一两元的回收电芯或者残次品嘛。别说换上三星、LG锂电池,就是随便换成国产天鹏、力神等品牌的,也比原配电池强几倍。我拿T12电烙铁简单焊了个电池包后,续航大增,经常忘了上次充电是什么时候了,相比之下原配电池就太差劲了,刚充满电的电池包常常一个小活没干完就没电停机不转了。

网友:
也收了一个类似的,先看看,有好经验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烂大街的促销充电钻所用的锂电池更差劲,不是有了解内幕的坛友说过都是用的一两元的回收电芯或者残次品 ...

所以说电芯一定要换好点的,不然半路没电很着急的,而且一般建议备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