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给电烧水壶加个温度指示显示表,怎么搞才合理。

楼主(2022-12-17):
就是最便宜的几十块钱的,电烧水壶。

怎么去DIY一个温度显示表。比如有的水烧到68度就可以,用来泡脚的。

洗脸的可以烧到57度。

都烧到100度,再兑凉水,很浪费啊。

网友:
先兑凉水跟后兑凉水有啥区别么?

网友:
换带温度显示的壶子……

网友:
泡脚68°,洗脸57°,这,是不是太严格了?手感一下就完了,北方冬夏环境温度都相差四五十度

网友:
温控或者数显电水壶都是5根线的接触盘 底盘里有控制电路板 电水壶内加了温度探头到壶里探头直接接触到水。
要想改成那样,还不如直接买一个数显或者温控。
你要控制温度 可以买个厨房油炸锅用的那种长探头温度计插水壶里就行,到温度 或者 到达一定温度 手动断电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烧半壶水或者更少些再对冷水,也可以计算一壶水的烧开时间然后自己估算一下减少多少时间水温能降低到合适的温度。

网友:
有一种测量电冰箱内部温度的产品,可以考虑购买使用,测温头放在水里,温度显示屏贴在外壳上。

网友:
60多70度,高了汤了,50一下

网友:
两种方案,一:机械结构的温度计,不用充电,指针度数;
二:用温差发电片(半导体制冷也一样)+mcu+ntc+显示;
第二种方案可以参考我老站我发的帖子,有简单的测试过程,后面面也实际量产过类似的供电方案,运行稳定。

网友:
电费很贵吗?烧一壶水才1毛几,想省这么点热量损失不如给壶身做个保温套

网友:
怎么搞才合理怎么搞才合理?

网友:
水壶里插根温度计

网友:
这生活过的,那是相当的精确啊

网友:
某宝某多搜水族鱼缸温度计

网友:
以前买电池配套送的一个测电带,其实就是一个液晶感温片,不同温度有不同的颜色,你找一片贴在水壶外壳上就能大概判断温度

网友:
既然不要 求精确温度了,那就改计时吧

网友:
买个智能煮茶壶,可设置温度,显示温度。

网友:
搞个温度继电器组件,但外壳不好搞,不知道有没有厂家直接搞数显烧水壶的。

网友:
用控制锅炉循环泵的控制器,继电器换成30A的,继电器驱动加反相。感温探头吸到壶上。304的除外。

网友:
你自己没想法,别人D的不一定合你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