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150启动接线怎么搞?

楼主(2022-12-17):
收了块n3150板,以前没玩过这个。看了下主板上找不到接开关的地方,插上atx电源短接绿黑线启动,电源能接通但一放手马上停电。卖家是说正常使用的。这个怎么搞?

网友:
板上不是有标实吗,

网友A:
右下角的那个9针不是开关IO吗?

网友:
4楼帮你找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的那个9针不是开关IO吗?

后来也找到了,图标在隔开这么多的地方没想到。不过短接为什么不能启动呢

网友:
板上有印字!4楼已经说明了

网友:
bios设置来电自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