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得力4325台灯瞎折腾记,大神帮忙给点意见

楼主(2022-12-17):
最近坛子里有很多修这个灯的拆机过程,我就不放了。先简单说说这个台灯折腾的过程:
1.到手发现充电IC和升压IC炸了,更换后。上电测试发现 LED驱动芯片发热严重。
2.更换LED驱动芯片后,电路板上电暂无明显发热,但仍然无法点亮。

目前测试结果:
1.绿色线为+5v,其余测量0v
2.短接绿线、黑线,灯正常亮起,但是触摸ic发热
目前没有啥思路了,感觉是不是触摸ic坏了,各位大神提一下看法,折腾需谨慎,严重翻车。

网友:
好歹楼主有2家元,还行。。。

网友A:
挺不错的台灯,能点亮的就好

网友B:
3只脚以上的全部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的台灯,能点亮的就好

主要触摸功能完全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只脚以上的全部换掉

感谢支持,这样感觉工程太大啦

网友:
你这翻车有些严重。

网友:
翻翻以前的贴子,会有收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触摸功能完全失效

检查触摸供电是否正常,记得有个坛友帖子里有标明各个接线点的正常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触摸供电是否正常,记得有个坛友帖子里有标明各个接线点的正常电压的 ...

网友:
这个灯,各种问题都有

网友:
这个,豆腐盘成了肉价钱

网友:
等待好消息

网友:
可以考虑自己做一块电路板替上去

网友:
这个买之前应该做好翻车的准备

网友:
检查触摸芯片,可能触摸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