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拓利亚可调电源X08P3010输出电流显示误差太大,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22-12-17):
优利德/拓利亚 可调电源 X08P3010 输出电流显示偏差太大,有人遇到过吗

这纹波算大吗?负载是一个15欧的电阻。

网友A:
业余的玩意也买,拆下面板看看有没有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余的玩意也买,拆下面板看看有没有电位器

估计是出厂漏了校准,学生党,买来将就用着

网友:
请联系客服

网友:
刚在头条刷到这个视频,然后论坛又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B:
这不是优利德啊  虽然比较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优利德啊  虽然比较像

优利德的子品牌,走低端路线的

网友C:
稳当还得是线性电源,重是重点但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当还得是线性电源,重是重点但放心,

好多线性电源都是用电位器调的,用久了稍微动一下电压跳动就很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线性电源都是用电位器调的,用久了稍微动一下电压跳动就很大了

里面打润滑脂,可以用很久

网友D:
你电流调小点然后用ma档看看,不会是万用表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电流调小点然后用ma档看看,不会是万用表有问题吧

万用表没问题,我后面测试这个电源的恒流模式时也是用这个万用表,设置恒流0.1A和0.5A,万用表都准确测出来了

网友:
23伏时峰峰值180mv,低于1%,质量不错

网友E:
楼主示波器带宽限制打开没有?电源频率应该没有1.2MHz那么高吧

网友F:
看看明伟改可调的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示波器带宽限制打开没有?电源频率应该没有1.2MHz那么高吧

开了带宽限制了,这频率是纹波的频率,不是电源的工作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明伟改可调的纹波

明纬改的纹波这么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