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看看还在服役的两个AIWA随身听 JX-808和JX-809

楼主(2022-12-17):
磁带转不行了,收音功能很好。

好处之一是此机有两个FM波段,换台很方便。
好处之二是此机有重低音功能,FM音质特好!
好处之三是特别省电,一节电池用很久,很久。

补充内容 (2023-5-2 11:30):
好处之四:此机BBE加DSL

网友A:
所有日本磁带随身听里,最喜欢的牌子就是爱华了,BBE加DSL简直绝了。

网友:
当年高大上的数码产品。磁带转不行了,估计是传送带不行了,没有配件更换的话,可以尝试在传送带上抹点松香看看。

网友B:
夜晚拿来当收音机听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
一节AA电池,能连续播放25小时!这个很牛........

网友:
换条皮带又是一条好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日本磁带随身听里,最喜欢的牌子就是爱华了,BBE加DSL简直绝了。

说到点子上了!听过的就都知道好!

网友:
老货了,以前挂眼科,现在不感冒了

网友:
这两个机器当年也是天价

网友:
有个索尼的随身听,一开始收音机好的,突然无缘无故收音控制键没反应了,不知道是不是接触不好了,磁带可能皮带有点问题,或者按键哪里有点问题,要一直按着播放正常,放开按键就速度降下来了,像没电的样子,我估计是按键限位这里有点变形或者是走样了。

网友:
爱华随身听声音讨人喜欢

网友:
当年满满的记忆

网友:
听过的就都知道好!

楼主(2023-01-23):
引用 网友B:
夜晚拿来当收音机听也是一种享受

是的,我现在就经常晚上用来听FM,声音效果一级棒。

有两个FM,换台特别方便。用过的才知道

网友:
当年都是高大上的东西

楼主(2023-04-29):
准备改锂电池用,一节电池的电压,一头雾水,方案无方向…

有经验的高手请支招!先谢谢!

网友:
换条皮带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这个不好无损改 可以外挂电池 要是想无损就继续用干电池或者用镍氢电池都行

网友:
以前这些随身听的收音机功能效果都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