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DryView 5700C锐珂激光成像仪系统故障维修

楼主(2022-12-17):
昨天晚上闲着没事,发了个GE DR设备维修,今天早上一看居然加精了,感谢论坛大佬和各位大神,今天继续发帖,锐珂5700C激光相机维修。
激光相机是个医疗影像设备的常见玩意,很多人可能不懂什么是激光相机,我也不百度贴正解了,说说我认为的激光相机是啥吧:激光相机/激光成像仪就是X光或者CT拍片或者MR扫描后,计算机输出图像到这个激光相机,然后打印出来的一个高级打印机,为什么说是高级打印机呢,一个字:贵!
大概工作原理也就是把片子通过激光蚀刻出图像,速度快,无耗材,立等可取速度快等,故障率嘛,应该也不高。但是这个激光相机我也是第一次拆解维修,动手前没有把握,修了十几个小时候还是没把握弄好,以前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刚才也说了,对它的认识只有这么多。

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院方说激光相机有问题不能使用了要我去看看,要领导发了机器型号和报错代码给我看了下,然后出发,60公里1个半小时就到。
由于口罩问题,跨市说要7天5检记录,去TM的,在交界处从9点卡到下午1点,打各种投诉电话无果,最后干脆打给防控指挥部和12345市长热线下最后通牒:
*出台二十条要求松,你们倒好反着来,现在都公布举报热线了,你们却说政策没到地方上来,再不让我过我就冲卡了,到时候要抓我要处理我的时候,我就拿通话录音出来大家一起火一把算了。后来好不容易才过卡,妹的出趟门真是难。

DryView 5700C

DryView 5700C

整机外貌,找的网图,好像没有拍实物图

整机显示屏,200就是错误代码,29是胶片数量,屏幕很小而且是个触摸式的。
经过了解该机是软件系统故障,从错误代码200入手解决。这个打印机和路由器一样机内有软件系统的,只是不清楚是什么系统一开始怀疑是Linux,因为是头一次修,走一步看一步吧

实物型号图,CARESTREAM DryView 5700C,翻译过来可以看到激光图像

机身上的标签

上面右侧标签的那个就是片盒,没有打印过的胶片储存在胶盒里的,上面那层盖或者叫膜是粘在盒子上的,打印的时候机器会吧这个膜移开,吸一张胶片进行打印,然后再复原把片盒封闭起来

这个拉出来一点的盒子就是过滤盒,内部主要应该是活性炭类的东西,这个盒子只有两个孔一个进气一个出气,没有电子元件在上面

还是过滤盒,由于刚到现场就通过触摸屏打印出了测试页,这些片盒过滤盒跟我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关系所以不研究它了

打开机器后盖,看到这个主板就知道这个是机器的软件系统所在,供电是左上角那一组小线

靠近点拍一张,上面有网络端口,内存条,VGA接口只不过没有接显示器,一开始最大的疑惑是没找到硬盘

主板部位再来一张

把主板拆下来就发现硬盘了,原来硬盘是个卡,大小4G

这个图片上可以清楚看到USB加密狗了

主板背面全貌

再来一张

接口特写

这个板子是控制打印部分的,前面说过打印测试页正常,所以这个部分就不用管他

板子上的一些指示灯,英文还是认识一些的,看得出来一些信息,不过和我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没有关系

打印机内部的机械组件,电机等

还是机械组件部分,略过

进入正题,把主板通电,接上VGA,最小化系统开机

BIOS设置部分,和电脑还是一样的没什么不同,功能更简单

开机界面

第一次见到这一行,后面的不认识,只认识WINXP

看到XP我就放心了,只要不是Linux系统就好,那个玩意真不懂,后来翻译了下后缀,原来是精简版

本来想着既然是软件系统问题(磁盘空间满)那我进系统看看?可惜被密码拦住了

这个是登录XP后马上又跳出的另一个登录界面,厂家设置的,按照实物输入一些可能的密码,还是没有能够登录
而且每次在这个登录界面有规律的2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

登录警告页面

前面说了XP还是登录了的,账号密码本来我也不知道,是从PE里根据SAM文件找到的,
可以看到有多个账号,而且有几个空密码的管理员账号,所以我登录了XP

经典蓝屏代码7B,要是其他代码我就有点慌,不过这个7B我看到就是不痛不痒了

备份系统恢复系统,PE下修改系统后启动不成功的话就重新ghost
整个维修过程ghost操作了多次

ghost报错,还是有点慌的,不过到底还是没有难到我

这个报错不记得什么情况下出现的了,反正进不去系统,无视

ghost的报错基本都无视他,找解决办法就是
由于硬盘只有4G而且空间比较慢了,都备份在U盘里的

虽然进不去系统,但是在PE下分析文件,移除掉一些文件后,感觉系统启动正常,就通过网络进入激光相机后台来进行管理

后台界面拍了很多,随便发几个上来算了,也有些看不懂的项目,不过不多
后台里也看得到磁盘空间确实是不多了,担心PE下移除的文件还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后来上终极杀招,WinPE下使用傲梅把D盘的较多的分区空间和E盘很紧张的空间做一下平衡
完成后多次开机试机均不报错误代码,目前使用已经将近2月未收到异常反馈

当时收工回家后,查询了下这个主板价格,大几万的机器,主板这么便宜
不过数据无价,要是系统坏的彻底也就麻烦大了,应该还是只能找厂家解决

总结:虽然没有修过激光相机,但是这个软件系统问题还是可以试试的,胆大心细,多想办法,往往正在用这个方法尝试解决问题正在操作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要是这个方法不行的话下一步要如何进行?整个维修过程耗时19个小时,下午两点半开始到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中间就只晚上八点左右
出去填了下肚子离开现场。

从时间节点上来总结的话,前三四个小时一路顺利思路清晰,一到现场就打印测试页确认了打印部分正常,所以确定只要解决软件系统造成的报错问题
后面到16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多次尝试解决软件系统造成的报错,还有就是每次在登录界面有规律的自动关机这个问题被卡了至少4小时。所以前16个
小时一路干下来,都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心理抗压不强的我估计就放弃了。经历16个小时后感觉整机基本正常了,心里有底了,在后台管理界面仔细一个个参数过一遍,最后由于E盘空间只有80兆左右,就做了前面说的PE下把D和E盘的磁盘空间平衡了一下,这个是最后一步,然后装机奔袭60公里回
家睡觉。

全文完,感谢观看!

楼主:
不好意思帖子排版有些问题,发布后发现不正常的话还能不能再编辑?有知道的兄弟说下,谢谢
已经重新编辑排版,只是文字后面的图多余了,没找到删除的地方

网友A:
我就想知道修个这玩意收多少钱...

网友:
看似高精尖,思路对了也就ok了。佩服楼主的好耐力。不骄不躁。学习了
有空说一下那一把活检钳是怎么修复的,

网友:
蚀刻胶片的打印机?

网友B:
楼主人才,路不通,用政策给自己保驾护航

网友:
文笔不错,做事有条例,遇事不慌,解决问题有办法,智斗小吏滥用职权。

网友:
楼主心态好,佩服

网友C:
虽说问题是不大就是系统崩溃了,但这么高级的玩意有思路有胆量真不易。

网友D:
厉害了……我之前也是敢整,现在是越来越不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修个这玩意收多少钱...

你先猜下要收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说问题是不大就是系统崩溃了,但这么高级的玩意有思路有胆量真不易。

系统没崩,是不正常而已,真崩了也得看啥情况,可能还有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我之前也是敢整,现在是越来越不敢了

我14年修过几个医疗设备,后来几年没修也没学习,今年5月份又跑跑医院又接活干了
兄弟为什么现在不敢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说问题是不大就是系统崩溃了,但这么高级的玩意有思路有胆量真不易。

兄弟,说简单点,打印测试页正常,那就把这个系统部分当电脑修就行了,电脑系统正常后就跟控制打印部分的蓝色电路板通信,整机就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人才,路不通,用政策给自己保驾护航

这是新十条发布前的事,那帮人到处设卡堵路,有要7天5检的,有要开工作单位证明的,各种花样人都烦死了

网友:
laser imager,其实叫激光成像仪比较准确

网友:
这个东西,是真的贵吧,这玩意每一张都是钱啊

网友:
胆大心细,解决问题好手!

网友:
LZ自己个人承接维修医疗设备吗?还是厂家负责售后的啊?不管怎样,技术还是有的

网友:
不错,最终修好了